请教一下os105和ys96该怎么选择 经济不富裕

楼主(2019-01-05):
本人一直玩电直  一直喜欢油的 想入手油直请老鸟推荐

网友:
经济不富裕考虑二手os91

网友:
考虑经济性不要玩油直。国产油90级一个起落20元。进口油50元。空燃料就很厉害了

网友:
发动机推荐os的,然后700级不省油,ys由品据说要求高

楼主:
这样说 首选os105了

网友:
os105吧,省心

网友A:
都到这个份上了,油机又不需要太高出勤率,直接YS120超暴,要不就OS105顺滑,用YS的油,340一桶,好好呵护着飞。只要别高温,正常保养,还是可以飞很久。4升的油,以亚拓700NSP为例,大概6-6.5箱,约50-56一个起落,一个起落大概7-8分钟3D

楼主:
入手了105 觉得比ys好看   不知上手效果怎么样

楼主:
ys120是神仙玩的

网友:
玩700级都叫不富裕?我是极贫

网友(2019-02-12):
感觉OS105就不错了,好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到这个份上了,油机又不需要太高出勤率,直接YS120超暴,要不就OS105顺滑,用YS的油,340一桶,好好呵护 ...

正解

网友:
3D的话就YS120吧,3C练习的话OS或者YS91都挺好的

关键是你用啥油,润滑不足,啥引擎都容易过热

楼主:
入了105 动力刚刚的

楼主:
刚开始用的ys 380带运费

网友:
我有一直关注看视频油机很爽的 ,我看了你主页居然都玩过好多啊都是高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