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电池接受器没电,USB线连,却有电,什么原因

楼主(2019-01-06):
接上电池后,接受器飞控没电,USB线连,却有电,什么原因?优雅套机,原来是好的,今天不知什么原因?如下图

改成电池再USB线连电脑上地面站beteright,能正常调节,电机也能转,向大家求助

网友:
应该是飞控的bec坏了

网友:
检测电调上的5v输出有没有

网友:
bec坏了,飞控都不亮

网友A:
换一个吧!

网友B:
我的和你正好相反,接收机和Buzzer,连USB没电,接电池才有电,飞控是Betaflight F3,不知道大家都是这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和你正好相反,接收机和Buzzer,连USB没电,接电池才有电,飞控是Betaflight F3,不知道大家都是这样吗

你这情况是二板管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情况是二板管烧了

我第一次装机的时候就是这样,也没发现烧的地方啊,怎么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吧!

换一个什么呢?请帮帮我哦,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一个什么呢?请帮帮我哦,多谢

给飞控供电,加一路专给飞控供电的电源。

网友:
如果你的接收机为5V供电,那就引入一路5V电到你的接收机上即可,如实在找不到5V电源,那就加一个迷你的5V降压模块从电池取电就行,或者有12A的小电调带BEC的也可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