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 150x 升级零部件心得

楼主(2019-01-06):
ALIGN 150 原来的样子

购入碳纤主轴 单向大齿盘 金属舵机齿

1碳纤实心主轴不变形一劳永逸 2金属齿轮换好抹了齿轮油顺滑度得到提升 噪音也变到最小(个人觉得原装舵机反应顺滑度始终有点手感上的缺失)3防扫齿紧夹式舵机臂不用多说老鸟懂起效用 4单向大齿盘 对于小鸡来说单向轴承意义不大 主要看重的是 此款大齿盘韧度高 质地有提升很结实(装的时候大齿盘转动不在一个平面 需要改变三颗螺丝松紧度来调节 慢工出细活 调试到最佳状态)150通病 尾巴偏重 5某宝4x4mm 碳纤方形管发挥了点点作用(炸鸡都不弯 也不容易断 ps:万年悬停不可能炸鸡)脚架用电烙铁温度温了几分钟 改低了 实际没什么暖用 只是心情小改 自认为美了 脚架方向也改成向后 电池插头完美转移嫁接 AB胶补强 稳得一批  综上所述:折腾党 不解释 老鸟勿喷

骚桨 硬度微弱提升 做工精细 死贵死贵的

最后这个样子 个人觉得近乎完美 补充:碳纤机身以及以上升级心情件来自Hawk家

网友A:
老婆手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婆手很漂亮

哈哈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吗

不出哦 老板你这么狠心哦 才装好就想给我抢了

网友:
看见一个女人的手!!!!!

楼主:
内人的手 见笑了

网友(2019-03-06):
好想要啊

网友:
好看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干扰就掉转,在严重点就断主动力,和电池没关系,环境的问题!换其他制式看看!

嗯,我是d10改四合一才支持fshh的,出问题的环节太多了,电池的原因,干扰的原因、固件版本的原因,固件频率微调的原因,论坛里用d10改4合一飞150x的比较少,希望问全面些,感谢你的回复,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2019-04-10):
请问金属齿轮在那里买的?

网友D(2019-05-12):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问题估计是电机插头的事 这机器插头有点坑 我直接焊主板上的 或者插头弯一点点 这个插头炸几次就虚 ...

我已经改插头了,原装的电池放弃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问题估计是电机插头的事 这机器插头有点坑 我直接焊主板上的 或者插头弯一点点 这个插头炸几次就虚 ...

电机插头用热熔胶粘死了,电池插头改t插,不用原装电池,再也没阳痿的情况发生

网友:
难得看到现在还有人在WOW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改插头了,原装的电池放弃不用了

原装电池还是不错的 90油门3分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装电池还是不错的 90油门3分钟没问题

电池是没问题,就是平衡头接触方式不好,容易断路,改xt30太麻烦

网友:
楼主  求升级件淘宝链接  现在淘宝找不到配件了都  舵机钢齿

网友:
我飞150x用的dutaba t10j原装电池 从不软 不掉转 买了个4合1高频头飞911和mcps 帖遥控后面就好了 方便

网友:
哥们儿 纤维尾管了链接有么  给我来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