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1 2.0剩余电量60%自动降落求解

楼主(2019-01-06):
飞行记录无异常,14.2米高度,20多米远,电量剩余60多,提示起落架正在放下?可以推油门爬升,拉回来,心有余悸啊,这要是超视距飞自动降落就废了,打客服让我升级系统?难不成是超声波问题?为啥会出现此现象求解

网友A:
电池放久了没充电起飞还是没预热起飞的

网友B:
电池问题,

网友:
dji为了垄断电池为自己挖的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久了没充电起飞还是没预热起飞的

升空预热的,悬停大概10多秒开飞的,好像确实冬季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问题,

但是已经飞了40电了,电池温度肯定已经上来了,其余还有啥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已经飞了40电了,电池温度肯定已经上来了,其余还有啥问题呢

用久了,或者太久没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久了,或者太久没充电。

通病吗?其余机器是否也有此类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病吗?其余机器是否也有此类问题啊

我也遇到过,不知什么问题,重新充电又好了。应该固件原因吧,也算通病吧

网友C:
飞之前把电池放到车上,用暖风吹热,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之前把电池放到车上,用暖风吹热,在飞

以前是这样吹,后来感觉好像没啥影响,飞起来一会不就自己热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不知什么问题,重新充电又好了。应该固件原因吧,也算通病吧

感觉就跟温度有直接关系,下次飞前吹吹看吧

网友:
大冬天的肯定要暖电池啊

网友:
冬天电池活性低,要暖热起飞不要上机器发热很伤电池

网友:
电池不行了,赶快卖掉吧,大疆的飞机也就一年或者150起降的寿命。现在能自动降落很给面子了 以前都是直接空中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空预热的,悬停大概10多秒开飞的,好像确实冬季会有这个问题

大疆要求电池温度要到25以上

网友:
1 电池除了电量百分比  还有电压值 电压值低到某个程度也会触发自动降落
2 飞行器还有智能低电量降落(不是严重低电量警告)这个功能,仔细参照说明书 看明白。飞控综合距离高度电压电量消耗百分比等一堆参数自动判断 无法人为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