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各位老哥们指点迷津哦……新买的x9dp控,发现s1旋钮开关时好时坏……这个怎么破?

楼主(2019-01-06):
新买的x9dp,s1开关时好时坏……目前开关在中立位。但监视器上是最大值,校准了摇杆,有一次正常了,但是关机开机之后有没反应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控的喇叭一直有一种很低的声音嗡嗡嗡的,强迫症的我受不了了!请各路大神,各位老哥出手相助,小弟感激不尽啊

楼主:
自己顶下,老哥们大神们,来啊来啊

网友A:
新买的就返厂啊,自己折腾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买的就返厂啊,自己折腾啥

在闲鱼收的二手,几乎全新,没磨损,这玩意能返厂吗?翻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闲鱼收的二手,几乎全新,没磨损,这玩意能返厂吗?翻车了

可以啊,返厂检测

网友:
首先到遥控器的硬件检测页面查看旋钮是否正常(并非通道监测或硬件校准页面)。你的描述时好时坏很模糊,不太好断定。我怀疑你可能没有按照屏幕上的提示完成校准流程。如果是硬件损坏可以自行更换或返厂维修。
喇叭可以试试加点滤波。

网友:
如果不确定不能排除故障的话,返厂吧

网友B:
返厂是最稳妥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是最稳妥的办法,

已经返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