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Opentx中的逻辑开关的使用示例(通过摇杆解锁油门且发出语音提醒)

楼主(2019-01-06):
摘要:
之前gggltg在他的帖子《浅谈 OpenTX 混控的逻辑关系》与《OpenTX系统的蝴蝶刹车设置》中对OpenTX进行了系统地介绍。我这里跟着凑个热闹,提供一个关于逻辑开关的例子,以便让大家更好的理解逻辑开关的意义。关于逻辑开关的详细说明,请参见gggltg《浅谈 OpenTX 混控的逻辑关系》中“逻辑开关”部分,我这里写的只是一个例子:利用逻辑开关功能,实现通过摇杆和物理开关的组合操作,对油门进行解锁,并发出语音提醒,以提高安全性。

功能一:通过逻辑开关实现对油门的解锁。
为了确保安全,直到起飞前的一刻,我们都希望电机是处于受限状态,即在这个状态中,油门的操纵无效,有些遥控器称之为“油门保护”。在Opentx中,对于油门输出通道,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直接设置一个物理开关(比如我以前喜欢用SF开关)来控制油门通道的输出。当SF开关往上打,油门输出受操纵杆控制;当SF开关往下打,油门输出为一个非常大的负值,(相当于没有油门输出)。但是单纯通过物理开关来解锁油门,方式过于简单,油门很容易被解锁,安全系数不高。所以为了提高安全性,我们要增加解锁油门的难度(当然也是为了演示OpenTX逻辑开关的功能),我们希望在物理开关的基础上,增加组合摇杆操作来解锁油门。具体来说,就是在SF开关往上打且油门摇杆处于最低位置的前提下,副翼摇杆打到最右、垂尾摇杆打到最左。这时油门才可以解锁。具体的实现方式如下:

图一、逻辑开关设置页截图,实现这个功能利用到了L1、L2、L3、L4共4个逻辑开关,最终的油门是否解锁由L3表示。

图二、对应的逻辑关系图

图三、在混控页面,关于油门通道(CH3)的相关设置。请注意,逻辑开关L3的值决定了该通道的输出状态。这里我设置了两个状态:Engine状态(油门输出受控于油门操纵杆):NoPower状态(油门输出是一个很大的负值,所以相当于油门操纵杆始终在最低位置)。

功能二:解锁油门后进行语音提醒
当油门解锁之后,我们还希望有相应的语音提醒,以避免因我们忘记油门已被解锁而引发的意外。当然,最简单的实现方法就是语音提示与油门解锁的逻辑状态(在上文中的L3)同步,只要油门已解锁,就重复(间隔5秒钟)进行语音提示。显而易见,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油门肯定是解锁的,如果这时也不断进行语音提示,不仅没有必要,也非常烦人。那么改进的做法是设置为当油门解锁且油门处于最低位置时,才进行语音提示。更进一步,对于像我一样飞电滑的爱好者,当飞机爬升到一定高度,就关油门进行无动力滑翔,这时也不希望语音提醒来干扰。所以我最终设置的语音提醒条件是:油门解锁后且飞机起飞前(即第一次推动油门操纵杆以前)。具体实现方法如下:

图四、逻辑开关设置页截图,实现这个功能利用到了L5、L6、L7共3个逻辑开关,最终是否进行油门已解锁的语音提醒由L6表示。

图五、对应的逻辑关系图

图六、在特殊功能设置页面,每隔5秒,播报一次油门已解锁的提醒

小结:
这两组逻辑开关的设置,实现了通过物理开关及左右摇杆的组合操作对油门进行解锁,同时在油门解锁之后飞机起飞前的时间里,每隔5秒发出提醒。实现同样的功能,上述设置应该还可以进一步优化,我这里仅是抛砖引玉,大家肯定能够产生更多有创意的想法。

姿态回传和PID控制
另外我做了一个可以回传姿态、高度和GPS信息的模块,通过Frsky的数据回传功能把这些信息读到遥控器端。我参考国外网友的成果,写了一个LUA脚本,可以在遥控器上显示这些状态,如下图;并且在不借助飞控的前提下,用LUA脚本部分地实现了飞机的PID姿态控制(比如滚转角和固定角度爬升)。虽然这些功能用飞控都可以简单的实现,不过挖掘OpenTX的巨大潜力,还是很有趣的,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一句话: Have fun

网友(2024-12-12):
很好的信息。如果我有十个模型,都想用这种方式解锁,是否每个模型都要同样设置,还是可以有一个类似全局函数之类的,在每个模型中只要调用就可以?

网友(2025-01-18):
OPENTX在功能上,的确非常灵活,能实现很多其他系统的遥控没有的东西,它能按照自己想法,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