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上 KDS 550直升机 第一次地面测试

楼主(2019-01-06):
其实主要的问题就是一个遥控器设置问题 3通道需要设置成 CH3,CH8联动。 如果没有设置会碰到 prearm: motor interlock enable .  我这用的是hawk3代板子, sbus线。  才用三块电池供电。  一块给飞控供电(3s),一块6s主动力电池,一块2s 舵机供电, 2s电池红黑两根组成一个槽 差的pixhawk板子的空闲输出端口。 (就是飞控无法给舵机供电,电压不一样吧)。 至于接线啥的 去ardupilot官网看传统直升机吧 ,很简单的。

楼主:
第二次试飞  定点 定高 ,定高定点不稳  ,GPS  和飞控都装在旋翼轴正下方,是否有干扰 ,  航向一直不太好,  自稳到定高的时候,明明是自稳的悬停油门,模式切了之后 往上跑 , 。 定点的时候自己打圈圈(loiter),掉下来了。

楼主:
http://http://www.iqiyi.com/w_19s4mh81ep.html    自稳模式视频

网友A:
兄弟你是什么遥控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8通道要混控到3通道吧

网友A:
我现在就是要设置3通道和8通道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就是要设置3通道和8通道联动

你吧servo  输出给我看下 , 其实飞控对于你的输入是这样的,CH3 是总距 ,CH8是转速, 这两个servo 输出设置成油门杆控制,方向一致。  我是t16sz 我给你上张图吧

楼主:
遥控器3 8  都是由油门杆控制,遥控器futaba t16sz

楼主:
解锁姿势是 油门最低,偏航杠打到最右 ,这期间有时候会提示 总距没有最低,感觉像个BUG  估计和我总距曲线有关, 一般过会就会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是什么遥控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8通道要混控到3通道吧

我没切混控, 一般直升机3 6 一起动 ,把6改成8  都由油门杆控制就行

网友:
我记得远古时期,大疆那个直机飞控的GPS是放在尾管靠近尾波那个地方的,要不你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3 8  都是由油门杆控制,遥控器futaba t16sz

我的遥控器是FUTABA T10J 好像没法分配通道

网友:
终于觉悟搞定了!直接用螺距曲线混控到8通道,用螺距曲线替代油门曲线,用3通道油门曲线替代螺距曲线

网友(2020-05-23):
你好楼主,请问有没有KDS120A电调设置说明

网友(2023-09-09):
可以在参数里面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