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k110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19-01-06):
我练凤凰模拟器用天地飞T09,但用xk110再飞凤凰,感觉手感完全不是那回事,副翼太灵敏,副翼exp调到-70才强一点,但是总还是有点不对,大家xk100的参数是怎么设的?谢谢!

网友:
同时按住 mode 和 back 键,另选一个直机模型,将其中的P、T曲线全调成直线就可以了。

楼主:
P、T曲线是什么?是exp(E曲线)和油门曲线(T.curvc)吗?

网友A:
螺距、油门曲线。XK6遥控器的默认值不是直线,如T.Curvc,把12345分别调到0,25,50,75,100。默认值是0,45,70,85,100。同样把P.Curvc也这样调(默认25,38,50,62,75),EXP全调成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油门曲线。XK6遥控器的默认值不是直线,如T.Curvc,把12345分别调到0,25,50,75,100。默认值是0,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