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河马-天地飞ET12 拉距测试。一共搞了8种接收,拉距2公里。

楼主(2019-01-06):
       (写在前面, 很感谢魔友的关注,这几天这个帖子充满着各种争论,包括葡萄的酸甜,等等。首先我再次的表达下这个帖子没有拉高天地飞贬低其他遥控的意思。 毕竟天地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拉出来测试的时候我也不懂会是什么结果。我只是把我测试的结果真实的发表出来。    无论什么产品都有 个人喜好,及自身的优缺点。用对了合适自己了就是最好的选择。。 对于与那些拿着 4000-5000 的遥控器的用户对一个 800多块遥控,指指点点的时候。我只能看看。我心里其实对国货的态度是-国货不需要怜悯。因为有一天会发现。她一定会在一个高大上的高度等着您。。。。。) 2019年2月2日

准备中,测试全点吧,拿出了全部的新款RF2全系列接收机,

相信 反正玩一次,玩个全点,对比测试下吧,拿出我家里的部分遥控器。et07扔工作室了。算了。就这样吧把够了。

这几天一直思考如何固定连接,因为临时性不可能做的非常漂亮。考虑再三,用魔术粘带来固定。取消了自动动升脚架。担心空中不小心升起脚架,魔术带的另外一边用我女儿绑头发的牛津做下连接。。。粘好接收机。用电工胶布做下固定。 检查再三。不要掉下来。 但是心里还是担心。毕竟8颗接收机,其中3颗还是带回传的。会不会干扰悟2的。会不会炸鸡。。。。。 上吧。检查好。。。。。。

关控检查。。。

靠 准备起飞,发现 磁场干扰,校准。。转的头晕。。。。

起飞。。。。为了准确拉距,遥控器摆放 天线的角度。都做成一样。。 。。

一共8颗接收 一字排列。。。。这是第一次飞行返航后的照片 提示风大速回。。。。 。。 提着心飞回来后来就放松了。 主要是第一次飞行不懂4台遥控一起开会不会对飞行有干扰。加上提示风大速回。。 哈哈。。

最早出现信号弱闪红灯的是 FUTABA 18SZ+7008sb 接收 ,大约 700米左右开始出现红闪烁一直持续到 1000米左右 始终在红绿闪。

第二个 出现红灯的是  天地飞RF204W 接收机。。大约出现在 750-950米左右.

第3个 出现WFR07S  大约出现红灯在960米左右

第4 第5 是 wbus 跟WFR09S  大约在1200米左右。

第6个 出现在 1390米左右 天地飞 RF207S  接收机

天 真的没想到的是 坚持到 第6个的是最不起眼的最小的  RF201S 穿越机用的接收机。 。1600米  真没想到。。。

当然 坚持到最后的 是 我们的 RF209S 接收机。。。。。。 大约 1975米 xx 可以大约2公里了吧。。。厉害了。。

全程拉距 2公里。 天地飞ET-12  +RF09S 接收  2000米左右才出现红灯显示失去信号。我一共飞了3个架次。。。 都得到同样的结果。。 整体感觉很棒。
  最后一次的飞行视。前2次 用飞机的录像,突然反应可以用 手机的录屏功能。这样就可以吧 更多的信息记录下来。因为第一次用 手机屏幕调的比较亮。加上天际线跟下面景物光比较大。所以录的比较黑。将就看吧。。 上面的图片是前2次飞行的截屏,选择较亮较清晰的图片。 所以跟视频会有些不同步。但是大致如此。我是根据最后一次的飞行来锁定大致的飞行距离。

最后一次飞行 安全返航。。。。。

网友:
这拉距没谁了

网友:
把天线都做好支架固定。这个测试就完整性高一些

网友:
好牛逼,点之后慢慢看~

网友A:
只能说666666。。。
不过幕后大佬好像是大疆

网友B:
futaba居然第一个丢信号,我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666666。。。
不过幕后大佬好像是大疆

功能不同,用途不同,价格不同。放轻松。。 回头我搞个大疆遥控飞飞,固定翼 直升机,穿越机试下。 。。。

网友:
这个想法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居然第一个丢信号,我日,

FUATBA 距离相对近些,但不妨碍 futaba是个不错的遥控器。毕竟 我们航空模型都是目视范围内飞行。很少飞出视距以外。。

网友:
不错!不过一般飞机也飞不出视线,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UATBA 距离相对近些,但不妨碍 futaba是个不错的遥控器。毕竟 我们航空模型都是目视范围内飞行。很少飞 ...

是这样的,毕竟futaba公认的功率小。。。

网友:
FUATBA功率小,天地飞在FM时代就是出了名的功率压制

这么多控和接收在一起,肯定会有干扰的问题

我是用天9飞穿越机,有点老了,打算入手WT12

楼主如果有时间,做单个测试,由其RF201S 穿越机用的接收机

网友:
还是DJI比较厉害,图传遥控信号均满格。。。。

网友:
DJI:要不要再往远处飞5公里?

网友:
这个拉距还是比较客观的,本店Et12接收预订,预定的送好礼

网友:
为啥没有睿斯凯2.4g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utaba居然第一个丢信号,我日,

futaba本来就近,14sg功率才40mw

网友:
这个测试比较叼。

网友B:
引用 楼主:
FUATBA 距离相对近些,但不妨碍 futaba是个不错的遥控器。毕竟 我们航空模型都是目视范围内飞行。很少飞 ...

不是有人说可拉远五公里吗

网友D:
双天线的接收机天线摆放有比较严格的规定,不过lz这样的测试也代表了大多数魔友实际使用的情况,基本都是往机舱一塞就完事

网友:
有创意。。。。看着红绿闪的灯有倒计时啵一声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天线的接收机天线摆放有比较严格的规定,不过lz这样的测试也代表了大多数魔友实际使用的情况,基本都是往 ...

90度摆放 是为了 增加天线的接收角度。避免接收机天线同时在盲区的情况发生。  接收机天线顶端在垂直于发射天线的时候信号最弱。 90度摆放目的就是 避免出现2个天线同时出现在盲区的情况的发生。。 我今天的测试过程不可能让天线出现在盲区的状态。 所以我个人感觉影响不大。 我不一定是对的。。。但您需要更多的具体及数据来说明。  大家可以探讨下。

网友:
这个测试牛B了

网友:
这个测试有意思,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不错 也算造福模友了

网友E:
天线固定好角度 然后搞清楚功率 换算好理论值 ,另外 带回传和不带回传的接收机 混在一起测试是一个最大的错误 直接导致此次测试结果不具有任何参考意义。
另外补充说一点,距离只是其中一个指标,抗干扰能力是另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早些年做过t8fg和天地飞9的对比。同样1.2g倍频干扰的情况下  t8fg可以飞950米不失控,天地飞9 和9通道接收机 50米失控。撤去干扰源 两者飞1km都没有问题 妥妥当当。

网友:
测试不错,但我还是选择FUTABA

网友:
这个测试很有意义。为减少干扰,楼主有空再单个接收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线固定好角度 然后搞清楚功率 换算好理论值 ,另外 带回传和不带回传的接收机 混在一起测试是一个最大的 ...

分开测试也是这个结果。我帖子里有视频(但是只测了新旧sbus两个)。刚开始我还以为是我用的天线问题,但现在我的结果和楼主的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天地飞以前的控还不错的,信号稳定。

网友F:
花功夫测试精神可嘉。但测试方法有比较大的缺陷,降低了参考价值。接收机天线杂乱地摆放着,对结果产生影响。发射天线最好也是改成竖直摆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花功夫测试精神可嘉。但测试方法有比较大的缺陷,降低了参考价值。接收机天线杂乱地摆放着,对结果产生影响 ...

大哥 您说的有道理。但 您在多看看资料。。看下天线的摆放方式。在追溯下为什么这样摆放。。。。。。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我不一定对。您也。。。。。。。。。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哥 您说的有道理。但 您在多看看资料。。看下天线的摆放方式。在追溯下为什么这样摆放。。。。。。共同 ...

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尽管指出。接收机天线如果一个指向发射源,另一个与天线平行,显然是前者吃亏。而你的测试没有把接收机天线方向统一。发射天线竖直摆放则是为了得到最大的传输距离。

网友:
有一定的参考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尽管指出。接收机天线如果一个指向发射源,另一个与天线平行,显然是前者吃亏。而你的测 ...

你飞飞机的时候是不是都可以保证  您说的那个角度?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飞飞机的时候是不是都可以保证  您说的那个角度?

我飞直升机不能保证,也不需要保证。有什么不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人说可拉远五公里吗

不谈功率和电磁环境谈距离是耍流氓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谈功率和电磁环境谈距离是耍流氓

是的,遇到电磁干扰什么控都可能失控,功率越小的机率越大

网友:
飞了这么多年的飞机,一直用天九遥控器从来没有失控过,但是身边那些用高大上的福特爸遥控器的模友却时不时的失控炸机,看来楼主的测试应该是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飞直升机不能保证,也不需要保证。有什么不妥吗?

妥妥的。。。会有什么不妥吗?

网友:
这个测试有参考意义,最起码今后飞的时候心里有底,

网友G:
futaba 700米 天地飞1500
都说700米足够了,200米你就看不到了
如果反过来,天地飞700 futaba1500
马上舆论变成,你看国产就是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futaba 700米 天地飞1500
都说700米足够了,200米你就看不到了
如果反过来,天地飞700 futaba1500

是的,14SG折合美元才340美元,按国外收入比例可见成本有多低,偏偏有很多傻字用国内价2400来看待价值和成本,这脑子真是服了

网友:
很好的评测,谢谢!辛苦了!就是一直还有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大疆多轴配的那些小巧的遥控器距离可以有7公里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妥妥的。。。会有什么不妥吗?

那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是的,14SG折合美元才340美元,按国外收入比例可见成本有多低,偏偏有很多傻字用国内价2400来看待价值和 ...

哈哈,前几天我在群里回了句天地飞兼容不了旧接收机是没办法的事情,就有人说我是天地飞的托。
futaba距离短了却有一堆人说是功率小没办法的事情。
但就算futaba只有25mw的发射功率,距离也应该到1km而不是700m(距离2倍功率4倍),说到底还是futaba的射频做的不如天地飞。
不能否认futaba的工业设计做的很好,但承认国产控的优点对某些人来说就是难于登天。

等我发完这个回复肯定会有人喷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感觉妥就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前几天我在群里回了句天地飞兼容不了旧接收机是没办法的事情,就有人说我是天地飞的托。
futaba距 ...

承认缺点,认可优点,尊重事实,这是客观的评价。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瞧不起自己,别人更瞧不起他。泱泱大国的有些民众民族自尊心连小小的韩国都远不如,哈巴狗思想可悲

网友:
看了这么多评论,部分严于律人,宽于待己的心态,看来,国货振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感觉妥就妥。。。。

我本以为你让别人查找资料,必有高论,没想到只是问出一句平时飞飞机的情况。难道你觉得距离测试和平时飞行是一个概念吗?天线的摆放能显著影响接收距离,却不进行变量的控制,难以得到可靠的结果。将发射、接收天线全部竖直摆放,便于保证互相平行,且大致处于增益最大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本以为你让别人查找资料,必有高论,没想到只是问出一句平时飞飞机的情况。难道你觉得距离测试和平时飞 ...

继续看资料。。。

网友:
你这个评测全网第一了 真的厉害 futaba要哭了

网友E:
又变成月经贴了,全世界都是**了  用futaba的都是傻瓜 哈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又变成月经贴了,全世界都是**了  用futaba的都是傻瓜 哈哈哈

FUTABA国外价按收入比例比中国低很多,成本也低,用FUTABA的人只会用巨大的汇率差价的国内价来看待价值和成本,这思维和草包没啥区别,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FUTABA国外价按收入比例比中国低很多,成本也低,用FUTABA的人只会用巨大的汇率差价的国内价来看待价值和 ...

天地飞 乐迪之类的国产控 国外售价更低。但是一堆傻瓜还是用futaba。好傻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G:
futaba 700米 天地飞1500
都说700米足够了,200米你就看不到了
如果反过来,天地飞700 futaba1500

不亏是m总,一发言就是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亏是m总,一发言就是精辟

就 你 皮

网友J:
我觉得福特吧的神话 应该掀过去了  同等价位的控 国产的质量和功能都可以超过ftb 不过 价格贵了 你们又说 福特吧才多少多少。。。国产控尴尬的很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福特吧的神话 应该掀过去了  同等价位的控 国产的质量和功能都可以超过ftb 不过 价格贵了 你们又说  ...

国产的质量和功能即使超过FUTABA,价格也会比FUTABA低,因为在日本的价格占收入比明显比中国低,如果同等价格的FUTABA质量和功能会比国产的低很多

网友:
LZ你应该说一下控的耗电量。

网友:
这个测试很有意义,非常接近实际应用
一个小小建议,各接收机的天线摆向应该尽量一致,远离金属(和碳纤),双天线的话其中一个天线应该与另一个天线相隔3厘米以上并且垂直。如此将是一个完美测试

网友K:
14SG飞s1000轻松1800米,最远2200米失控返航

网友H:
引用 网友K:
14SG飞s1000轻松1800米,最远2200米失控返航

你意思怀疑楼主的测试FUTABA只有不到1000米,14SG菜单触摸键设计大缺陷,经常不好使,油门和螺距曲线还是最低的5点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FUATBA 距离相对近些,但不妨碍 futaba是个不错的遥控器。毕竟 我们航空模型都是目视范围内飞行。很少飞 ...

距离远近虽然在目视范围内,但反映射频或接收性能的高低,FUTABA是不错的控,国产的稳定性也相当,FUTABA性价比很低

网友K:
引用 网友H:
你意思怀疑楼主的测试FUTABA只有不到1000米,14SG菜单触摸键设计大缺陷,经常不好使,油门和螺距曲线还是 ...

触盘不好用先看看自己手指,手指不球行就买个护手霜。还有5点油、螺曲线现在谁还用点曲线油门直接定速,油机起飞0-100,然后模式直V线。电的就更不用曲线了,螺距现在大部分0-100正负12-13度中间0度,5点曲线谁用?关于futaba距离我飞A2飞控飞了2年多少米失控我清楚的很不用怀疑,飞了一年的喷我也知道futaba也有失控。反正我是不会给700和大固定翼配个天地飞

网友:
引用 网友K:
触盘不好用先看看自己手指,手指不球行就买个护手霜。还有5点油、螺曲线现在谁还用点曲线油门直接定速, ...

难不成设计个触摸键还要挑人手指?这是大的设计缺陷,飞航线的人就不需要螺距曲线了吗?如果你怀疑楼主测距FUTABA不到1000米,那么你也来个视频证明FUTABA能到1500米以上,遥控器的那点技术在通讯领域啥也不是小儿科,比手机简单多了成本也低,遥控器大家都能做稳定,区别只是功能多少。14SG日本的售价占低收入人群的六分之一,在中国什么价,帮着人家数钱都不知道,这脑子真服了。

网友K:
缺陷你就別买继续你的天地乱飞,futaba能到1500米的视频多的是自己百度一下,另外劝你一句有时间挣点钱把自己装备升升级都玩一玩,多会你啥也玩过了你就不在当键盘客和扛精了。别老拿14说事这种控虽然原单位有不少,不过我还真没买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K:
缺陷你就別买继续你的天地乱飞,futaba能到1500米的视频多的是自己百度一下,另外劝你一句有时间挣点钱把自 ...

买什么控和钱不是直接挂钩,和心态有关系,JR我都用过,遥控器那点技术在通讯领域是小儿科懂吗,神话FUTABA有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什么控和钱不是直接挂钩,和心态有关系,JR我都用过,遥控器那点技术在通讯领域是小儿科懂吗,神话FUTA ...

行了也不想和你抬扛,也不想和你拼装备,我这号还有个朋友用我平时也不用所以你也不用在回复,你要喜欢天地飞我这还有一套全新天九出一次没用别人送的

楼主:
首先很感谢兄弟们的讨论,一个遥控不仅仅是一个遥控距离来恒定的。。我做这个测评也不是想证明什么。只是个测试而已。。。喜欢就好。喜欢就好。。

楼主:
首先很感谢兄弟们的讨论,一个遥控不仅仅是一个遥控距离来来衡定好坏的。。我做这个测评也不是想证明什么。只是个测试而已。。。喜欢就好。喜欢就好。。

网友:
衡量遥控器好坏程度不是简单的看功能多多少,只要功能满足多数人的需求并且稳定,那么都是不错的产品,应该客观的评价国产控。

网友:
说点良心话,之前用乐迪at10失控炸鸡数次,天9失控两次,之后分析原因,找到问题所在原来飞行的地方有两个严重干扰源,怪不得每次一飞到那里就失控,后来买了18sz从那以后专门用板机测试再怎么在干扰源那里绕都没失控过,自从用了18sz再没失控过,所以我觉得 并非看距离远近 固定翼视距内最多也就看个300米,关键是抗干扰能力如何,之前天九也失控过 但是用et07倒是重来没失控过,在干扰源也很稳定,很不错准备入et12 futaba加7008飞油机 天地飞飞电机,妥妥的,不怕干扰

网友L:
你应该没在干扰重灾区飞过  我们都装在板机上做过测试,两个国产控一到那接基本上就是失控炸鸡 最严重的是乐迪at10去一次炸一次 天地飞偶然失控,最稳的还是18sz 强干扰源下随意浪不会失控,距离不是最关键的,视距超不过三百米 关键是抗干扰能力呀,贵有贵的道理,不是经历了乐迪天地飞的屡次失控鬼才买那么贵的futaba好在没让我失望 再没失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国产的质量和功能即使超过FUTABA,价格也会比FUTABA低,因为在日本的价格占收入比明显比中国低,如果同等 ...

差不多 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应该没在干扰重灾区飞过  我们都装在板机上做过测试,两个国产控一到那接基本上就是失控炸鸡 最严重的是 ...

在2.4G全频带干扰源下,任何控都会失控,你说的情况恰巧干扰源在乐迪的频带,你只是运气好没遇上FUTABA的频带,不然照样给你干下来。距离虽说只是单项,远近反映的是射频性能的高低。

网友L:
那我运气太好了,早已远离失控炸鸡了,实际上我们这边模友清一色futaba 都是飞油机的,都是吃过亏的,除了服他爸,其他都不敢用 没人敢在大油机上用天地飞

网友H:
引用 网友L:
那我运气太好了,早已远离失控炸鸡了,实际上我们这边模友清一色futaba 都是飞油机的,都是吃过亏的,除了 ...

14SG日本的价格仅仅是日本低收入人群的六分之一工资,相当于中国中小城市收入的900元左右,可见FUTABA也是很普通的零件,当然喜欢做冤大头那是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呵呵。
拿着UTABA就以为有面子吗,谁把你真当回事,面子是靠自己的言行得到周围人的认可才有了面子和尊严。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taba本来就近,14sg功率才40mw

futaba好像要装个增距的才能飞的更远

网友:
我有双叶18sz和16的都拿出来测信号,4房2厅,穿过几个房间依然信号满格

网友M:
引用 网友L:
那我运气太好了,早已远离失控炸鸡了,实际上我们这边模友清一色futaba 都是飞油机的,都是吃过亏的,除了 ...

我也觉得,我见过飞汽油 甲醇动力的用的遥控器,没有一个是用天地飞、fs、地平线等遥控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我也觉得,我见过飞汽油 甲醇动力的用的遥控器,没有一个是用天地飞、fs、地平线等遥控器

我用乐迪AT9S飞汽油机2年了,没碰到失控的时候,上海的模友从2009年飞天飞至今从未失过控。

网友N:
有手机等行业的带动,电子产业进步非常快,遥控器的芯片及工艺都较十年前有质的飞越,国产控已达到不失控的水平了,现在何时听说国产手机,国产电视比国外的差。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也觉得,我见过飞汽油 甲醇动力的用的遥控器,没有一个是用天地飞、fs、地平线等遥控器

也有用天地飞的,听说过没见过

网友L:
引用 网友H:
14SG日本的价格仅仅是日本低收入人群的六分之一工资,相当于中国中小城市收入的900元左右,可见FUTABA也 ...

呵呵,不管面子不面子 能让我不失控我就爽,之前老失控炸鸡就不爽 用服他爸强干扰源下不失控 我就很爽,我快乐,硬要说用服他爸有面子 那好吧 面子是副作用了 ,用得起就用用不起就天地飞一样比较稳     只是比较稳

网友L:
引用 网友N:
我用乐迪AT9S飞汽油机2年了,没碰到失控的时候,上海的模友从2009年飞天飞至今从未失过控。

你真牛鼻用乐迪飞油机离基站大功率wifi远点,我at10失控炸了很多次 够幸运的飞场没有什么干扰源

网友L:
引用 网友N:
有手机等行业的带动,电子产业进步非常快,遥控器的芯片及工艺都较十年前有质的飞越,国产控已达到不失控的 ...

咱不吹牛逼 我们三个模友一起买的at10 无一幸免 都多多少少经历过失控 天地飞还好点 你说乐迪能不失控我不信,知道乐迪车控外号叫什么吗,失控王……

网友H:
引用 网友L:
呵呵,不管面子不面子 能让我不失控我就爽,之前老失控炸鸡就不爽 用服他爸强干扰源下不失控 我就很爽, ...

JR FUTABA 国产我都买过,JR买的最多,只要功能够用起来都那么回事。以遥控器那么的小功率遇到干扰源什么控都容易失控,这是基本常识。物价高低由收入比例决定,以14SG来说在我眼里就值900左右,2500肯定不要,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咱不吹牛逼 我们三个模友一起买的at10 无一幸免 都多多少少经历过失控 天地飞还好点 你说乐迪能不失控我 ...

乐迪的at9s已经改了制式了,at10的经验无法适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L:
你真牛鼻用乐迪飞油机离基站大功率wifi远点,我at10失控炸了很多次 够幸运的飞场没有什么干扰源

为何要到机站附近飞,怕失控最好的办法是用72兆调频老款机绝对不失控,因为现在都是超高频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我用乐迪AT9S飞汽油机2年了,没碰到失控的时候,上海的模友从2009年飞天飞至今从未失过控。

嗯,有看过用AT9遥控飞500级直升机,还3D杂技

网友O:
引用 网友M:
嗯,有看过用AT9遥控飞500级直升机,还3D杂技

改过后就不清楚了,只知道在前几年绝对是在玩命,

网友H:
引用 网友O:
改过后就不清楚了,只知道在前几年绝对是在玩命,

我这有个去年新入魔的魔友,每次我们都一起飞,他的AT9没失控过。

网友:
有的人对国产控飞汽油机的顾虑靠想象判断,如果CDI屏蔽不好会对FUTABA在内所有的控都有干扰,不信的可以把FUTABA接收机贴在CDI上试试,汽油机除了CDI没有能影响遥控设备的环节。换句话说只要CDI屏蔽的好国产控照样飞,这和敢不敢飞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这有个去年新入魔的魔友,每次我们都一起飞,他的AT9没失控过。

其实每样品牌的产品不是百分之百质量做工是完美的

网友:
国产控用不上几年将达到一定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为何要到机站附近飞,怕失控最好的办法是用72兆调频老款机绝对不失控,因为现在都是超高频

油机是哪里都能飞的吗?基站就在飞场有什么办法 我过我觉得还是换了吧 您心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乐迪的at9s已经改了制式了,at10的经验无法适用。

乐迪失控王多少年了,从枪控到板控,希望他这次能搞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H:
JR FUTABA 国产我都买过,JR买的最多,只要功能够用起来都那么回事。以遥控器那么的小功率遇到干扰源什么 ...

祝你永不失控炸鸡 我只能这样讲了 用你的乐迪 我用服他爸我快活 我舒服 我不失控 也没失过控贵,我乐意,用着舒服,用着快乐,你说谁250呢,我一台喷多少钱了 我跟你用乐迪,你确定你脑子没被门夹?乐迪有个外号你知道吗 失控王 为什么叫失控王?从枪控到板控都有多次失控记录,枪控那就更别说了 还有你说绝对干扰下什么控都会失控,我信你说电磁脉冲 真飞机都给你干失控,用不起别逼逼 收一堆二手控 都几把有问题才会给你失控360

网友:
引用 网友H:
JR FUTABA 国产我都买过,JR买的最多,只要功能够用起来都那么回事。以遥控器那么的小功率遇到干扰源什么 ...

还拿jr来说事 jr厂呢? 把你有问题的控 售后一下去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L:
祝你永不失控炸鸡 我只能这样讲了 用你的乐迪 我用服他爸我快活 我舒服 我不失控 也没失过控贵,我乐意, ...

激动了开始骂人了,呵呵,我没有评价乐迪了解的也少,话题的中心是客观的评价国产控,买什么控这和心态和想法有很大关系,换控的时候我只卖过控还真从来没收过二手控,没那爱好,让你失望了。

网友:
简单的说遥控器技术什么含量,就是用固件驱动主芯片完成各种动作指令,只是固件不能称之为系统,系统是很复杂的。射频呢就是发射和能跳频避干扰,不同厂家的跳频的频段不一样,遇到干扰赶上哪个控的频段范围会失控,遇到2.4G全频段干扰源什么控都会失控,遥控器就是这点通讯领域初级的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威武,测试有极强的参考价值拉群雄开会,教大家更多东西。辛苦啦

网友:
个人 认为控的好坏应该只存在于距离,还有很多原因包括创新,设置,人性化,外观,还有很多方面 这个参考就可以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激动了开始骂人了,呵呵,我没有评价乐迪了解的也少,话题的中心是客观的评价国产控,买什么控这和心态和 ...

你这不算客观 ,客观的来讲 ,国产控稳定性还是有些欠缺的

网友N:
都是玩模型的模友,有何感受和想法说给大家听,千万不能说粗话,应尊重每个人的看法,玩出自己的自信,管它什么控,能经过自己摸索玩得不炸机就是本事与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这不算客观 ,客观的来讲 ,国产控稳定性还是有些欠缺的

兄弟。。数据拿出来说话。。。。。。给出数据 我认你。。。。嘴唇对碰。。谁都会。。。。

楼主:
引用 网友N:
都是玩模型的模友,有何感受和想法说给大家听,千万不能说粗话,应尊重每个人的看法,玩出自己的自信,管它 ...

我x 我喜欢你。。。。。玩的事。。。。开心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M:
我也觉得,我见过飞汽油 甲醇动力的用的遥控器,没有一个是用天地飞、fs、地平线等遥控器

我用mc6玩甲醇车,28级发动机,失控是啥?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mc6玩甲醇车,28级发动机,失控是啥?没见过。

也是,信号不受干扰就行

网友:
看出来了,有人用贵的 有人用便宜的,主要的矛盾在于 用便宜控的这波人 总觉得用贵的控的是sb。用贵的控的人也没有全面数据来验证可靠性高于用便宜控。

用户需求并不在一个层面上,一讨论就成月经贴。但卖得贵还是卖得贵 便宜的卖贵了还是卖不动。其中轻重,不是酸葡萄能颠倒好坏黑白的。

另,别提啥爱国主义,遮羞布一块。记心里的都是真理,喊嘴皮子的都是骗子。有钱的都不乱花,没钱的天天瞎叫嚷贴钱。屌丝太可怜 ,口袋瘪不怕 就怕脑穷病。

网友:
楼主有机会试试天9的双天线,去掉一根的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您这样中肯的留言。。我就是有各种遥控的。。。。以前用天地飞9 陪了我很多年,一直勤勤恳恳的工作伴 ...

是的  互相尊重,希望用进口控 和用国产控的模友 都能理智一点不互相攻击最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有一点是错误的 我想指出来,大多数遥控器  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 生产成本实际上是趋近同一个级别的(因为 ...

你说的品牌积淀和口碑没错,以14SG日本的物价水平不可能用料的层次怎么个好法,价格决定成本和价值,和我们的800 900物价水平相当。你提到的模具精度,有机会你拆开天地飞ET07的摇杆座,精度不比14SG差。摇杆座只是个塑料件,非要鸡蛋里挑骨头慢慢的滑动比较差距不大的手感好玩吗,爷们不抠刺这么小的细节。14SG主芯片主频比ET07低百分之六十,ET07是FHSS 64频点,14SG半轴承摇杆,ET07全轴承,半轴承塑料转轴说比全轴承顺滑那叫吹牛B,14SG主芯片主频低很多,两者FHSS,那么你来告诉我整体性能14SG高多少,14SG别说2500即使1500我也不要,性能参数信不信在于拿出测试依据来证明才有可信度。16SZ都4000多了在看看外壳合缝高低不平。进口控和国产控普遍用FHSS技术,难道FUTABA在用比FHSS更先进的技术吗,FASST只是FHSS的另一个英文名罢了。

网友:
DJI: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菜鸡。。。

网友:
一直喜欢天地飞,扶她吧我买的起,但是不喜欢,除了贵一点,功能多一点之外,有什么牛  b的?不就是可以装装   b嘛,我觉得很多人用扶她吧无非就是觉得我的飞机贵,便宜国产控配不上我的贵飞机!就怕这破遥控器把我飞机弄炸了,我想说的是有这功夫不如将技术练好点,绝大多数人还没等到遥控失控的机会飞机就已经炸了,别因为技术原因炸鸡让遥控背锅!不过也的确不能否认扶她吧的一些优点是国产比不上的。国产控有错则改之无则加勉,天九足够我用了,外观也喜欢!!!其他人爱用啥控用啥控,干我屁    事,自己开心就好。那些秀自己有钱的,秀优越感的就算了吧。

网友:
这个贴真的火了

网友:
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价值观,不同的使用环境反映不一样,好不好只有用的人能下结论。其他人碰碰嘴皮子靠意淫没有依据。

网友L:
不要这样说 看看我前面怎么说的,我也有用et07很稳定 从没失控过,但是老制式的天九就失控过两次了,自己一次朋友一次 ,不明白你说的这个背锅怎么个说法?我只是在说实话而已, 失控王就是失控王这个没办法的,用乐迪失控的太多了这还需要讨论吗?,有个问题,你说现在还有人用日本手机吗?几乎没了对吧,可为什么还就有人花国产五倍十倍的价格,用futaba 地平线? 脑子有问题? 一句话说完了 不具体指哪种国产控,整体都还有较大的进步空间,虚心学习才有可能赶超,你说现阶段和顶级控没区别了吗?我觉得区别很大!手感,摇杆什么的咱都不谈,稳定就行,可惜…………这点小要求 那么多年了 也就华科尔和天地飞稍微好点 富斯二代接收也还行 都算比较稳定 华科尔功率奇大自己没失控过,倒是一开机把天7弄失控了 后来也惨遭淘汰 害人不是害自己就是害别人 我们这边清一色futaba 用原厂3008以上接收的至今无人失控过,无论飞什么机子,当然用山寨接收失控的那就不说了, 说到乐迪我就呵呵了,感兴趣你可以弄个玩,不是说看不起国产控,真能稳到一定程度 我不会去用futaba,花一千入个国产控剩下一万四再上个104 但是可惜最起码现阶段还达不到,也许et12可以 最起码et07飞电机没失控过 油机就不知道了 毕竟没用et飞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点是错误的 我想指出来,大多数遥控器  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 生产成本实际上是趋近同一个级别的(因为 ...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品牌积淀和口碑没错,以14SG日本的物价水平不可能用料的层次怎么个好法,价格决定成本和价值,和我 ...

这两个控,我都用,都还不错,可你是怎么能拿这两个控做对比又什么半轴承全轴承,我就说半轴承比全轴承手感好,这绝对不是吹牛逼,各地比赛穿龙门赛事小冠军以及前几名清一色14sg 也没见全轴承的et07,我只能说您这手还没细到那个程度 也许未来可以感受到区别 全轴承真的比半轴承手感更好? 做个不恰当的比喻,雨衣是薄的舒服还是厚的舒服?下图不难看出我们小冠军们用的什么控吧,马上立刻有人要跳出来了,飞个纸飞机用的着14sg?我只能呵呵一笑了,现在的全国穿龙门竞速记录一分钟49圈,是我们的孩子在17年用14sg创造的,至今记录未被打破,您可以带着et07来试试,一分钟能不能绕20个,其实et07不差我也用毕竟价格便宜嘛,随便玩玩好的很,但可惜孩子不能用,再做个不恰当的比喻,业余选手能和职业选手做对比? 设备其实也一样,不理解也正常因为还没玩到那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两个控,我都用,都还不错,可你是怎么能拿这两个控做对比又什么半轴承全轴承,我就说半轴承比全轴承手 ...

!!!!!!!

网友H:
引用 网友L:
这两个控,我都用,都还不错,可你是怎么能拿这两个控做对比又什么半轴承全轴承,我就说半轴承比全轴承手 ...

塑料比轴承顺滑还要轴承干啥,没事坐那慢慢滑动摇杆比较不明显的差距这叫闲的dan疼,有这精力扯这些没用的还是好好练练操控吧,无论什么控手感差不多我从不在意也不影响操控。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塑料比轴承顺滑还要轴承干啥,没事坐那慢慢滑动摇杆比较细微差距这叫闲的dan疼,就这性格跟娘们没区别, ...

笑而不语 不在说话……

网友H:
引用 网友L:
笑而不语 不在说话……

在同一场地有X9D 天九 14SG飞穿越看看谁失控,14SG比较容易失控

楼主:
哈哈 赛资历了

楼主:
不错的。。。看来是个老师。。。。。。

楼主:
发现是我看错了。。不是你小。是你带的孩子小。。哈哈。。继续继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是我看错了。。不是你小。是你带的孩子小。。哈哈。。继续继续。。。。

我都没细看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要这样说 看看我前面怎么说的,我也有用et07很稳定 从没失控过,但是老制式的天九就失控过两次了,自己一 ...

d10功率大……?这句话我从入魔到现在还在听人家说呢……功率 都一样100mw没得过200mw的,d10干扰强主要是杂频多好几个帖子说了的。

网友:
原本评测贴演变成引人注目的口水贴,人的性格可以看到老,不会有明显变化,可以给一辈子下结论。对待产品有的人总是用历史看现在,动不动耍皮子下结论,觉得如何的不好拿出评测数据来证明是不是有说服力。简单的说没遇到干扰自身没事动不动失控,这是不稳定,遇到同频会跳N个频点避开干扰就不会失控。非要把遥控器弄的多么神秘多么高端,吹捧和贬低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失控是玄学,偶尔的失控没有监测仪器说不清当时情况,有个我们不常去的飞场到了某个位置德国的MZ和14SG就 ...

失控不是玄学……看干扰源 我们飞场两个干扰源只要是futaba加原厂接收没失控过,在干扰源上怎么绕都没事,更没经历过你说的延迟,丝毫没有,我们孩子出去比赛,也都是14sg也从未失控延迟过,不过最近都升级18sz了,国产控除了天地飞新制式 和华科尔以外什么控在这个干扰源都会失控,不相信可以来现场做测试,别忘了带着你的仪器来,别说什么玄学,一点也不玄,该失控就是会失控不该失控怎么都不失控。我们比赛延迟一丝丝成绩就没有了,好在14sg还是稳定有余,从未发现过失控延迟jr就不说了早些年都不用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就如包包,LV,爱马仕有人爱买,也不见得买的人用来**,买普通包包的其用途性质也一样。
所以,第一:买适 ...

是的啵。总有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沉默是金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同一场地有X9D 天九 14SG飞穿越看看谁失控,14SG比较容易失控

都知道futaba功率小 可控范围短但是视距内极其稳定,这样咱就用华科尔和futaba飞飞固定翼 看看谁容易得脑瘤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同一场地有X9D 天九 14SG飞穿越看看谁失控,14SG比较容易失控

对了,你用错词了,应该是看看谁掉线才对,失控和掉线是两个概念 都没搞明白,就一个玄学就都给概括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稳定与不稳定主要是抗干扰方面,但这个又是玄学,除非当时在同一环境用多种控测试,不然谁也说不清,不死 ...

车还满地都在跑呢,为什么有的跑着跑着就断轴呢,技术都一样呢,还号称比别人先进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是我看错了。。不是你小。是你带的孩子小。。哈哈。。继续继续。。。。

跟我讲话要艾特我一下不是翻帖子根本看不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赛资历了

这不是什么赛资历,咱们用事实来说话……

网友H:
引用 网友L:
车还满地都在跑呢,为什么有的跑着跑着就断轴呢,技术都一样呢,还号称比别人先进呢

发生过的事实告诉你了,你没遇到不等于别人没遇到,电磁环境不一样,不管什么控你用的不好不等于别人用的也不好。看看你说过的话,用14SG纸飞机能飞二十圈,ET07十圈都飞不上,给你18MZ你能飞一百圈是吗,这逻辑性跟小学生有的一拼,汽车属于高端技术,遥控器的技术别说和汽车比和手机通讯都比不了,想比喻也要比喻恰当。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是的啵。总有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沉默是金不好吗

嘲笑不存在的 主要是 说点实话,天地飞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整体水平还有一定进步空间,慢慢来吧,总有一天能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是的啵。总有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沉默是金不好吗

绝对同意

网友:
讨论也不能太主观,吵起来就不好了

网友H:
说点题外话,在韩国看到的基本都是国产的车,韩国汽车工业起步很晚但远超中国,韩国虽小但民族自尊心强。有些人喜欢贬低国产,使劲贬吧,好让进口的卖的更贵帮他们数钱

网友:
说谁都行,现在还是拿着fu舒服,也不是神话,futaba确实没那么强,但也没那么差。存在即是有理,一个距离测评帖就只是主观方面判断一下日常距离长短,也没几个人拿裸的fu远航飞啊。。说啥汇率比的,我真搞不懂人家消费水平比我们高和买别人的东西有啥关系,瑞士手表准又贵,“一个手表而已买这么贵的就是**了?”还有技术含量,某一行业再怎么冷淡也是有top1的吧?人家倾注这么多心血的产品,在市场上也是有口皆碑,轮到你嘴里就是一句在我心里不值这个价。?大佬,大佬。关于这种讨论,心里没底的就不要拿某一方面出来充当言论,论据不足可是要被揪出来指点的。懂一点就拿出来吹很讨人厌的,最重要的是费口水。我和大部分人呢一样,从国产用到小日本,一点都没有喷国产的意思,我拿着futaba我舒服好吧,不是针对谁,这颗葡萄真觉得甜!

网友R:
引用 网友B:
futaba居然第一个丢信号,我日,

futaba因为日本法律限制,功率不得超过50mw,技术实力在抗干扰上面,对人基本上也没有伤害。测试环境是在大山里这样电磁环境好的地方,没有在市区复杂电磁环境下测试,既然没有干扰那就是谁功率大谁远。这样的情况下自然无法和天地飞动辄500mw多则1w的功率相比,以天地飞百分之五到十功率取得这个成绩个人认为已经可以了。

网友:
看看好不好笑,国产控不会失控,油机cdi随便屏蔽下就行了,技术都一样用futaba的都是**,你这逻辑看似也没毛病,可到最后人家怎么就不理你了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R:
futaba因为日本法律限制,功率不得超过50mw,技术实力在抗干扰上面,对人基本上也没有伤害。测试环境是在 ...

天地飞没那么大功率叭,国内没有大于100m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发生过的事实告诉你了,你没遇到不等于别人没遇到,电磁环境不一样,不管什么控你用的不好不等于别人用的 ...

我们的记录是一分钟49圈 一般人飞一分钟难到20圈,这是长期的练习和不懈的努力,才能做到的,控的手感当然也很重要,我们的小冠军换个控 可能会降低一到两圈 到每分钟47圈的样子,控固然重要但技术还是第一位的,请不要偷换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天地飞没那么大功率叭,国内没有大于100mw的

国产华科尔1w实锤,天地飞天线不能拆还没有测过功率听说的500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发生过的事实告诉你了,你没遇到不等于别人没遇到,电磁环境不一样,不管什么控你用的不好不等于别人用的 ...

是吗 人家怎么就讲 屏蔽了cdi还是失控呢你的逻辑不通额 你不是说油机屏蔽了就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点题外话,在韩国看到的基本都是国产的车,韩国汽车工业起步很晚但远超中国,韩国虽小但民族自尊心强。有 ...

民族自尊心强的另一方面,不买进口车,由此错过了很多具有价值的选择,有得必有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