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电压的疑问

楼主(2019-01-06):
刚才在某宝有个店铺老板告诉我,他的FMS64涵道,4s版涵道能用3s电压。 3s版涵道也能用4S电压,他说的对吗?? 我问他电机不会烧吗??   他说不会烧,也没听说过3s电机用4S电压会烧。真的假的??难道我孤弱寡闻。反正我听说这样搞会烧电机

求模友科普我一下下,非常感谢

网友:
烧电机???我以前玩车的时候60a的电调我都怼过4s 电机就是热 车用电调那么不容易散热都不会烧

网友:
我只听说过遇见过电调散热不好,没听说过电机会烧,不放桨空转会爆转子

网友:
可以的,因为FMS(3S)64涵道的KV不算高,我的FMS64涵道(3S)F22就经常用4S-2200的电池飞,只是不要全油门长时间飞,电调安数要足(我的是好盈奔腾40A去皮后加散热器)。
4S动力比3S猛多了,飞机快了很多。飞了4S来现在飞3S的感觉慢太多了,不过瘾。

网友:
3S电机用4S电池还算行了,但是4S版的电机,用3S电池?它也没劲啊!

网友A:
给2814 KV900(3S-4S)的电机上过6S,没烧,但给2212 KV1100电机上6S就开始有股味道了,其实还是看电机质量和配的桨,配的好就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2814 KV900(3S-4S)的电机上过6S,没烧,但给2212 KV1100电机上6S就开始有股味道了,其实还是看电机质量 ...

受教了~~~

网友:
标称的只是保守数值,可以略大,具体要试。我估计你问来问去,然后说电池不匹配,然后卖家为了推销就说可以用,4s估计可以用3s锂电,只不过性能值得怀疑。

网友:
这是电调跟电压的关系 每个电调都有极数范围的2-3s或2-12s 超过了电压是烧电调  电机在后面稳如泰山

网友:
4S设计的涵道用3S会有气无力。
3S设计的涵道用4S,那就看电机体质了。很多人那么用只说明超配可以用,但厂家不会承诺那么配不会出问题。

而对于配合桨的电机,在安全转速范围内,不同电压搭配合适的桨,不过流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