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8玩……漂移车

楼主(2019-01-06):
买了个后驱漂移车,配了个车用陀螺仪,总觉得车用陀螺仪太低端,啥参数都没的调,搞个K8安在车上试试,只用锁尾的功能,飘起来好有意思,车头会一直朝着指定的方向,玩飞机又玩漂移车的模友可以试试

这里就一张图:下面还有朋友帮我上传的单手操作漂移的视频,再后面还有最终安装完成的照片。

网友:
666666666666沙发是我的咩

网友A:
能拍个视频吗?很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拍个视频吗?很好奇

下面GREATWALL上传的视频就是我单手操作漂移的视频。
负责任的告诉你,用K8漂移,每个人都会成为漂移高手!

网友B:
锁尾模式感度多少好漂

网友C:
帮你上一个看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k5OTk3NTQ5M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你上一个看看:

谢谢帮忙把我的视频上传。这个视频就是我用菜鸟水平都可以用单手操作,用K8玩漂移,每个人都立刻成为高手

视频里的车安装了车壳,各位别不认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你上一个看看:

测试成功了,直接把原来的车用陀螺仪拆了,只用K8了!

网友D:
意思是手动挡秒变自动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手动挡秒变自动挡吗?

感觉是手动挡直接变自动驾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尾模式感度多少好漂

接收机的CH3接到K8的RXC,随时调感度,尽量往大了调,转弯时车轮不严重抖动就可以了。
另外尾巴的灵敏度,默认是100,调到最低40就行了。

网友E:
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F:
车也有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个视频看看

GREATWALL上的视频就是我的啊,用K8,单手操作都可以漂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GREATWALL上的视频就是我的啊,用K8,单手操作都可以漂移!

看到了,以为别人发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也有陀螺仪?

漂移车需要,否则只有大神才能漂移。

网友G:
牛逼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逼的不行!!!!!!

中山兄玩漂移车不?搞个K8来体验一下

网友:
K8从此销量爆涨

网友H:
能反胎漂移漂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反胎漂移漂移吗?

可以啊,视频里这个漂移半径太小,漂移半径大一点就有明显的反胎了。

网友I:
我以前也用过有副翼的锁尾陀螺仪

网友J:
这个是怎么接线的,麻烦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怎么接线的,麻烦说一下。

就是K8的接线方法,接收机CH1接到K8的RXA(用K8配的那个分线插头,把接直升机接收机的CH4那个插头接到车用接收机CH1),接收机的CH3接到K8的RXC,用来调整陀螺仪的感度。然后车的方向舵机接到K8的RD口。
在K8软件里设置接收机为普通接收机,尾舵机的型号选择第一个(数字宽频舵机),把尾舵的感度用辅助通道控制,然后尾巴的灵敏度默认是100,改成最低的40。

用过K8的模友应该一下子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以前也用过有副翼的锁尾陀螺仪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K8的接线方法,接收机CH1接到K8的RXA(用K8配的那个分线插头,把接直升机接收机的CH4那个插头接到车 ...

谢谢!

网友K:
早两天也心血来潮装了k8上去。就是方向不自动正。指哪到哪。然后就没有下地试试,能发多几个长的视频看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早两天也心血来潮装了k8上去。就是方向不自动正。指哪到哪。然后就没有下地试试,能发多几个长的视频看看不 ...

就是这样的,方向被K8锁定了,下地试试吧。

网友:
没玩过漂移车,所以不知道车子还有陀螺仪

网友L:
樱花CS能用上吗?

网友M:
是不是可以搞一个开关?用遥控器一键开启/关闭k8,达到手自一体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L:
樱花CS能用上吗?

应该都可以,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不是可以搞一个开关?用遥控器一键开启/关闭k8,达到手自一体的效果

用CH3来控制陀螺仪的锁尾感度,调到最低就相当于没有陀螺仪了。

网友N:
试问一下,如果K8装在短卡上会有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试问一下,如果K8装在短卡上会有什么效果

我没玩过短卡。
我认为看车速度,速度低应该没什么用,速度高的话应该还是有用的,让车在不打方向时,保持车头的行驶方向不变。

网友:
漂移,电直实乃人生两大乐趣同样是樱花d4来顶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