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电调的问题,先谢了!

楼主(2019-01-06):
开启后,红灯闪,所有操作没反应

网友A:
你需要加一个玩模型的群,,你的问题就都有人给你帮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加一个玩模型的群,,你的问题就都有人给你帮忙了。

可以加啊,怎么加?

网友:
遥控器与接收机对频。

网友:
对频了吗 有些电调第一次使用不叫准油门行程也会伞

网友B:
基本上的故障原因是没对上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的故障原因是没对上频

接收机没电(红灯不亮),没法对频啊

网友:
关掉遥控器,捡查接受机是否亮,亮的话,没对上频、不亮,换电池试试,

网友:
如果是2.4G的控,那么你需要具备:动力电池(有电),遥控(有电),接收机,对频线(重要),然后搜索“2.4G对频”,按照视频逐步操作,错一个顺序就对不上,过程很简单,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大家!会不会是电调坏了?

网友:
我有个也是这样   估计是坏了

楼主:
换了电调,一切正常,原来的电调挂了

网友:
没对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