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入手油机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9-01-06):
dle20发动机和mg996r舵机可以么
飞机是bf109
一米八的翼展
第一次入手油机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
我这个应该买什么样的拉改

网友A:
1.8米翼展用20cc小了吧?

网友:
发动机小了点

网友:
像真机应该够用。

网友B:
舵机辉盛就不要用了吧,国产KINGMAX也不贵,质量还过得去,淘宝有自己的专卖店

网友C:
futaba3470就好,买二手的也不贵。还有20CC发动机应该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米翼展用20cc小了吧?

请问大神应该配多大的机身是玻璃钢的翅膀是轻木的空机3斤6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辉盛就不要用了吧,国产KINGMAX也不贵,质量还过得去,淘宝有自己的专卖店

这个太贵了2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3470就好,买二手的也不贵。还有20CC发动机应该小了吧

这个有点小贵

网友D:
第一次玩 最好 绕过 像真机 舵机臂 网上搜一下 有几款铝合金 舵机臂 有点小贵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太贵了200多

别嫌舵机贵,万一因为舵机炸鸡就不值当了,推荐f的3470,996舵机送我都不要,我吃过亏的

网友F:
楼主麻烦告知一下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嫌舵机贵,万一因为舵机炸鸡就不值当了,推荐f的3470,996舵机送我都不要,我吃过亏的

好的这样一说还怪吓人第一次上油的以前都是玩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麻烦告知一下购买链接

不好意思我也忘了飞机都放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玩 最好 绕过 像真机 舵机臂 网上搜一下 有几款铝合金 舵机臂 有点小贵

能vx指导一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大神应该配多大的机身是玻璃钢的翅膀是轻木的空机3斤6两

大神不敢当!20cc勉强能飞。如果换30cc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不敢当!20cc勉强能飞。如果换30cc更好。

30怕装不进去

网友G:
最好dle35ra.后排气,头罩开孔应该不大,20cc太小了吧!拉力还不到5kg.飞着太勉强了吧!你这机装好最低也得6kg吧我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dle35ra.后排气,头罩开孔应该不大,20cc太小了吧!拉力还不到5kg.飞着太勉强了吧!你这机装好最低也得 ...

可以加v么大神

网友:
什么牌子的109啊,能拍一个全机照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0怕装不进去

先X宝看一下30-35cc的发动机尺寸,再比较一下机头空间。这机设计的动力不应该是20cc这么小的。

网友H:
都说1.8米装20cc小了,楼主说空机1.8kg,20cc汽油机主机650克+排气管50克+点火器120克,总共0.82kg,舵机电池起落架燃油加一起大概1kg,连接线其他电子设备算上0.3kg,以上加一起1.8+0.82+1+0.3=3.92kg,就按4kg算20cc汽油机最低拉力5kg,拉力都过1了我不知道哪里小了。再说了,像真机玩的就是姿态,玩速度那是竞速机的事儿。

网友:
辉胜舵机也没那么不堪,新出的958数码舵机,飞飞像真机完全没问题!堵转也不易烧,比之前身边模友用的PowerHD舵机皮实多了,力量足够飞50CC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最好dle35ra.后排气,头罩开孔应该不大,20cc太小了吧!拉力还不到5kg.飞着太勉强了吧!你这机装好最低也得 ...

问下后排气相比侧面排气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吗?

网友:
后排就是排气管在头罩上开孔好看点,再没有其他优势

网友:
劣势,据说会影响化油器进气温度。

网友J:
报上你的微信号

网友K:
引用 网友H:
都说1.8米装20cc小了,楼主说空机1.8kg,20cc汽油机主机650克+排气管50克+点火器120克,总共0.82kg,舵机 ...

是的,又不是3D机,像真机动力过剩不是什么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报上你的微信号

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说1.8米装20cc小了,楼主说空机1.8kg,20cc汽油机主机650克+排气管50克+点火器120克,总共0.82kg,舵机 ...

感谢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说1.8米装20cc小了,楼主说空机1.8kg,20cc汽油机主机650克+排气管50克+点火器120克,总共0.82kg,舵机 ...

看成空机3.6千克啦!原来是1.8千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的,又不是3D机,像真机动力过剩不是什么好事

网友:
我J3上单翼也是1.8m的翼展,用的是46的甲醇机,好像动力也弱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下后排气相比侧面排气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吗?

美观,开口小

网友L:
我也有架109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有架109

你是什么样的加个v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