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折腾进行到底,ZT700经历4次改版******

楼主(2019-01-06):
战天ZT700原版可穿越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5521
首先,ZT700飞行了几十起落下来,已经感觉很成功了,为什么要改4次呢,当然还是为了减重,第一版实在太重了,起飞重量5.6KG,而且还是用的750MX电机和亚拓130A电调,如果改用800MX和好盈160A电调的话,差不多5.8KG,没法飞了。。。

那就想办法改吧
首先改的是把原版机身加大镂空,把机身螺丝尺寸全部改短2-4mm不等,去掉大部分0.5mm的不锈钢垫片,把脚架改碳纤,改脚架一来是为了减重二来是为了能放进机柜

这样一来效果真的很明显,一下子改到了起飞重量5.4KG,比较满意了。
但是好景不长,发现皮带磨损太严重了,拆下来看了后发现2处严重问题。一是皮带型号用错,本以为盖茨的3GT和3M皮带是相同的,但是找了数据看了后,虽然齿距都是3mm,但是齿高和齿宽是不一样的,所以磨损几乎不能用了。二是有一次飞行下来电机发热太严重了,连刚到飞场,离飞机很远的模友都闻到了电机的味道,结果发现电机榨干了,线圈发黑了,定子发热移位了,出线头都歪了。换3m皮带很简单,顺便发现压带轮其实只要输出面就完全足够了。但是换电机800mx,怕增重哦

中间有个小插曲,手头有个800MX外转子,模友老包有个内定子,正好可以组成一个800MX。曾经有一位绕电机的老兄告诉我,第一次绕700级别的电机,基本是失败的,那我就再折腾一次吧,绕一个试试看。结果呢,绕成了,相信自己吧。
太小看800mx重量了,以为只比750MX重50克,其实要重80克了。又要想办法减重了。

之后就是花了差不多2周的改版,想尽各种办法,改pom大齿,改机身等等,最后ZT700减肥成功

最后定型了,改矮4mm,除了上机身碳板是2.0mm,其他全部改成1.5mm,为了更协调,由原版前倾5度,改为前倾3度。
很出乎意料,碳板可以减轻近110克

大齿也是一个大头,减轻了40克

为了改用轻的铝柱,机身中层碳板结构也改了,参考了LOGO700XXT的结构,改用卡槽,机身上很多部位改用了卡槽,还可以少用不少螺丝减重

尾管固定座和电机座也改轻,想尽办法吧

最终完成了,减重十分理想
ZT700的空机重量

罗7的空机重量

戴上头罩,男爵12S5800mah电池的起飞重量,很完美了,也实在想不出哪里还可以改轻了。

虽然下半身碳板用1.5mm的手上感觉的确比2.0软很多,但下半身主要就是降落撑住用,总比狗7下半身碰一下摇三摇要好很多,飞是肯定没问题的,就看熄火降落失误重降和炸鸡了,希望永远别测试到吧
最后来2张侧面裸照吧,飞了30多起落后,皮带字还在,每次飞完检查,皮带粉末几乎看不到。

今天飞了6电,减重后效果脱胎换骨,爽歪歪

网友A:
主轴和旋翼头还有尾巴这些易损件,可以尽量减重。机身更换麻烦还是强度高一些为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和旋翼头还有尾巴这些易损件,可以尽量减重。机身更换麻烦还是强度高一些为妙。

主轴已经锯短了10mm,大桨夹离十字盘导轨已经只有一指高度了,没法再低了。7.2的旋翼头其实不重的,而且要改旋翼头金属件比机身好像难度更大了,飞越狗6的尾巴就2片碳板,不知道怎么再改轻,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和旋翼头还有尾巴这些易损件,可以尽量减重。机身更换麻烦还是强度高一些为妙。

其实换下半身碳板并不麻烦的,真是几颗螺丝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已经锯短了10mm,大桨夹离十字盘导轨已经只有一指高度了,没法再低了。7.2的旋翼头其实不重的,而且 ...

重量和强度的确是一个矛盾。飞机的重量大多数在金属件上面,厂家有专业的测试设备,在保证强度的基础上,尽量的镂空。电池的重量在飞机上也占很大的比重,目前在这块还没办法突破。

网友B:
换个轻量点的4500电池,男爵是重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顶顶

谢支持,同时感谢xxt机身结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轻量点的4500电池,男爵是重了些

不够飞哦,5200电池2200转3分钟下来才3.76了,4500估计扛不住。现在5800电池飞6分55秒,9个规定动作,下来可以3.74,2100转

网友D:
希望这样的大神越来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这样的大神越来越多

谢支持鼓励

网友E:
新机型?会上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机型?会上市吗?

谢支持,基本不会上市的啦,也就机身结构和传动是自己设计的,其他都是感觉各厂家比较实惠,牢靠的配件东拼西凑而成,不成套的,也没这个能力去加工旋翼头,尾桨夹等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支持,基本不会上市的啦,也就机身结构和传动是自己设计的,其他都是感觉各厂家比较实惠,牢靠的配件东 ...

没关系,祝爽飞!!!

网友F:
都是大哥里的大哥,这样下来会比成品机便宜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都是大哥里的大哥,这样下来会比成品机便宜很多吗

如果像我一样,折腾,不满意,再折腾,可能会比成品机贵,如果身边有模友已经做成,愿意分享给你成品的话,那肯定比成品机便宜很多。但是便宜下来的,要靠自己部分配件动手来弥补,比如自己改主轴尾轴。其实就是花钱省事省时间和省钱花精力花时间之间的取舍。但最终自己做成后的经验和成就感,感觉值不值得,因人而异了。

网友:
你这个大齿盘自己铝合金加工的吗,市面上没有可以嫁接的标准件吗,我看很多卖同步轮的那里都有类似的大齿

网友G:
大齿盘还有继续减轻的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齿盘还有继续减轻的空间

不能了,除去齿高,壁厚很少了,那么大的齿,再减不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厉害,顶一下。

谢支持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厉害顶一个。。。。。

谢支持鼓励

网友J:
这个必须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必须顶啊

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