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 Mini pix 固定翼电流計失效.

楼主(2019-01-07):
最近新入手 乐迪 Mini pix 準備用來飛固定翼,   刷了最新固件 3.92後 ,电流計設置整個異常 ,
無法正常顯示电压及电流, 也無法校正.

參數表內關於電池的部份也一片空白,  照提示應該是固件沒有開啟電源設定部份的功能,
轉刷成 四軸的固件, 這部份的功能就正常了.

想說最新的固件有問題, 那就刷舊的固件好了, 結果舊的固件全部不能刷入, 直接報錯. 連刷個舊版固件也不能刷, 還挷定只能用乐迪 自己的軟体.
新買的飛控直接不能用,一整個無言.

乐迪 的技術人員有在線嗎?  幫忙解決一下吧.

网友A:
哈!又一个被乐迪坑了的模友。。。
莫得办法的,这个pix只能刷他们自己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又一个被乐迪坑了的模友。。。
莫得办法的,这个pix只能刷他们自己的程序。

试把那个引导档刷了(bootloder)

网友: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您可以重启地面站后,再重新连接设置。
这里请注意设置和校准电流计之前请确保电池
已经插在了飞控的电源模块上。

您截图上的计算后电压和计算后电流不需要手动输入,
您只需要把当时测量的实际电压数值填入第一项并回车即可。
第六项就是一个计算的倍数,您在回车之后下面其他的参数
都会根据这个倍数系统自己计算并填入。

如果还有其他不明白或者疑问可以通过官网的联系方式和我们的售后人员取得联络

楼主:
是固件的功能沒有打開, 電压,電流的倍率都沒設定, 連系統內定的都沒有, 你手動測量的數據填入根本就沒有用,
還有要如何刷舊版固件,  也請幫忙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