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地飞遥控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9-01-07):
各位大佬,天地飞厂家,本人ET07遥控器设置三角翼混控,为什么调升降微调或副翼微调只一个舵机会动,按理是两个舵机同时功啊,在线等,谢谢!

楼主:
有哪位大佬能教下我吗?

楼主:
没人教下我吗?今天刚装了架70歼十,下午想试飞

网友A:
确认下通道没有插错?
确认下模式没有用错?(是不是三角翼用成了 V尾?)
确认下舵机有没有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下通道没有插错?
确认下模式没有用错?(是不是三角翼用成了 V尾?)
确认下舵机有没有烂。。。

你说的,我都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下通道没有插错?
确认下模式没有用错?(是不是三角翼用成了 V尾?)
确认下舵机有没有烂。。。

打舵是正常的三角翼混控模式,就是微调不是混控,只能调一个舵面,

网友B:
微调一个动应该是是正常吧,调曲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调一个动应该是是正常吧,调曲线试试

我现在关了三角翼模式,用两组编程混控了

网友C:
如果通道监视器只有一个舵机动,那只能说明天地飞的程序员不会飞飞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通道监视器只有一个舵机动,那只能说明天地飞的程序员不会飞飞机吧

摇杆正常混控,微调不能,三角翼模式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摇杆正常混控,微调不能,三角翼模式下

去【通用功能】——【微调设置】菜单里看看【联动】是否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通用功能】——【微调设置】菜单里看看【联动】是否开了。

开的,默认就是开的,

网友:
先恢复出厂设置再说

网友:
去官网下载更新软件包,任意一个都行,接收机与遥控器不要整错了,升错了会不开机,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
http://www.wflysz.com/download/30.htm

网友E:
没有用过这个遥控器,不过一般遥控器三角翼混控微调的表现是

(假定左动作面接副翼通道,右动作面接升降通道)
在通道设置里,动副翼的行程,中点(通常叫副微调/sub trim)等,只影响左动作面;升降通道类似。
在遥控器面板上,动对应于副翼摇杆的微调,会同时影响左右动作面,相当于微微移动副翼操纵杆;对应于升降摇杆的微调表现类似。

前者可以看作是物理通道微调,调哪个通道,那个通道的舵机动作。后者可以看作是逻辑功能微调,调哪个功能,那个功能对应的舵机【们】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用过这个遥控器,不过一般遥控器三角翼混控微调的表现是

(假定左动作面接副翼通道,右动作面接升降 ...

但是我的华科尔微调是混控,这款天七不行,后来我用两组编程混了,三角翼模下微调无法混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华科尔微调是混控,这款天七不行,后来我用两组编程混了,三角翼模下微调无法混控,

Ok 不确定我们说的是不是一件事,不过只要(面板上的微调是混控,系统里的微调是单独的) 就是正常表现。如果都是混控或者都是单独控制,那么固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Ok 不确定我们说的是不是一件事,不过只要(面板上的微调是混控,系统里的微调是单独的) 就是正常表现。如 ...

系统里的肯定是单独的,就是面板上的微调不是混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里的肯定是单独的,就是面板上的微调不是混控

明白了。听上去是有问题,或者哪里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