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微型车床滚花刀

楼主(2019-01-07):
这种滚花刀的好处是不伤机床,花纹更清晰。
适用性也非常好,滚轮可根据需要更换不同规格的, 对各型大小车床也没什么限制,只要把柄大小换下就可以了。

这是滚花的效果图
谢谢观赏

网友A:
通过压力把铝合金压出花纹吗,那要多大的压力啊

网友B:
漂亮漂亮漂亮的滚花刀 漂亮漂亮漂亮的滚花

网友:
自动走刀走多快?

网友C:
有滚直纹的滚花刀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通过压力把铝合金压出花纹吗,那要多大的压力啊

给碳素钢压花也很简单的,铝就更软了,车床有这个压花刀都不是事儿

网友E:
这种滚花刀真的很好是不是自己做的

网友:
有条件可以买切削滚花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滚直纹的滚花刀吗?

有滚直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滚花刀真的很好是不是自己做的

是自已做的

网友F:
想知道滚花的轮子在哪淘的,什么规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压力把铝合金压出花纹吗,那要多大的压力啊

强度是可以滚花钢件的,花纹均匀清晰,好处是不会顶弯,像铜、铝、细长类之类的很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漂亮漂亮的滚花刀 漂亮漂亮漂亮的滚花

谢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碳素钢压花也很简单的,铝就更软了,车床有这个压花刀都不是事儿

对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知道滚花的轮子在哪淘的,什么规格?

滚轮通用尺寸就是通常滚花刀用的哪种商店、网上都有卖的。

网友G:
这个设计好。受力合理。小床也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漂亮漂亮漂亮的滚花

谢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设计好。受力合理。小床也好使。

谢谢捧场

楼主:
滚花刀材料全部经过热处理强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