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Deviation5.0怎么连模拟器

楼主(2019-01-07):
D10在箱子里吃灰一年多,现在想玩穿越机于是刷了Deviation5.0的固件。不知道怎么连模拟器,发射制式调成ppm了也不行。

网友:
用的什么版本的模拟器?我之前也不行,是凤凰5.5.降级 用了凤凰5.0就可以了。

网友:
5.0的可以…目前在用

网友:
请把光标移到初始化,然后再按下ent,谢谢

网友A:
我用D10 连LIFFOFF 只需要把deviation里面把发射机改成USB,用USB线连接电脑就可以了,不需要模拟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D10 连LIFFOFF 只需要把deviation里面把发射机改成USB,用USB线连接电脑就可以了,不需要模拟狗

这么方便啊

网友A:
和X9D一样了,X9D开机差USB就会识别成一个游戏手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和X9D一样了,X9D开机差USB就会识别成一个游戏手柄

早上测试了D10 刷了deviation 5.0  插上PC  Liftoff提示有新控制器 但无法校准。

算了 还是继续用无线模拟器  自己焊接的 DSM2 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早上测试了D10 刷了deviation 5.0  插上PC  Liftoff提示有新控制器 但无法校准。

算了 还是继续用无线 ...

我可以的啊,你试试手动校准

网友(2023-06-21):
引用 网友B:
早上测试了D10 刷了deviation 5.0  插上PC  Liftoff提示有新控制器 但无法校准。

算了 还是继续用无线 ...

怎么做接收机?能找到电路图吗?

网友:
您这个情况是插线,还是用接收?
我原固件是插线就进入模拟模式,现在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可以的啊,你试试手动校准

我的刷了deviation后,插线g7检测不到遥控器,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