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鱼地面站与蓝牙模块连不上

楼主(2019-01-07):
连接就会提示连接失败。断开连接,
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手机能找到飞控的南牙吗? 找到要先配对成功後,才可按地面站连线, 找不到的话, 也许飞控与南牙线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能找到飞控的南牙吗? 找到要先配对成功後,才可按地面站连线, 找不到的话, 也许飞控与南牙线接错了

能找到蓝牙。连上几秒钟就断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找到蓝牙。连上几秒钟就断开了,

地面站把南牙传输速率改为 57600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