咋样能让竞速P51飞的更快,3536-770KV感觉太慢

楼主(2019-01-07):
哪位高手知道FMS竞速P51用什么电机飞的最快,我现在用的郎宇2820-1100KV4S电池飞的也不是太快。

网友:
可以试试用2叶桨

网友A:
竞速思路,桨要小,转速要高

楼主:
是两叶桨

网友:
换小桨,上6S电池,我们这边飞竞速机的,电机有用船用的内转,暴力

网友:
3748+10×10桨    6S3300电池

网友(2019-10-18):
引用 网友A:
竞速思路,桨要小,转速要高

机子的风阻也要小不然很费电 而且飞不快。

网友:
必须要高kv电机配小尺寸硬桨,速度才可能起来。你的1100kv电机必须换,用6S电调耐压够不?

网友B:
可以考虑一下40系列的内转电机1500kv左右配10×10桨 功率控制在3500左右应该没问题

网友(2021-07-26):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一下40系列的内转电机1500kv左右配10×10桨 功率控制在3500左右应该没问题

功率3500, 6s电压24v, 就是电流要3500W/24V=145A
要145A的电流了, 对电池, 电调, 电机都是极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