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2摇控耗电改进办法之二,加裝外接电池

楼主(2019-01-07):
御2摇控耗电改进办法之二

今天仍未拆开摇控,只是用一普通数据线取用小端插头。剪断原配数据线下端插头,按接线图焊在普通手机的小插头上,并在红黒线上接上外接电沅插座.所加电阻串接选用200欧或220欧的电阻效果较佳。把摇控向手机输送的充电电流由0.5安左右降到了10几亳安。当电阻阻值減小时充电电流加大,当电阻阻值加大时充电电流減小,但隨之手机断开与摇控的速接。

楼主:
御2摇控耗电改进办法之二

楼主:
外接电沅选用一普通头灯的电池盒,盒内裝有两節18650锂电,把并联改为串眹并加裝一3安,5V的稳压输岀摸块即成

楼主:
电池盒内装5伏模块

楼主:
电池盒可用两根橡皮筋套在把手上即可

楼主:
不加外接电沅.飞两个电池遥控还剰80%的电量

楼主:
加上外接电沅后

楼主:
关掉遥控后外接电沅仍可继续对摇控充电

楼主:
遥控下面的输出接口旡充电显示功能

网友A:
固定方式丑到爆,要是能做个支持插充电宝的方式倒是不错,就像新版iPhone的Lightning接口一分二或者耳机充电分接头,可以一边充电一边插耳机听歌
而且今天正好发布了个带屏版的控,续航2.5小时,足够飞的了,还支持24W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方式丑到爆,要是能做个支持插充电宝的方式倒是不错,就像新版iPhone的Lightning接口一分二或者耳机充 ...

固定方式丑到好去见公婆,追求完美无止境,现在稍作打扮,小改一下固定外接电池的小方法.固定的办法有好多种.但前提是要拆取方便.更不能伤及遥控及手机.

楼主:
用黑色细钢絲[现用大锁针代替]弯个掛钩掛在买的遥控器掛带的钢片上

楼主:
掛在买的遥控器掛带的钢片上

楼主:
18650锂电可购低放电大电流的,我买的二手三洋10安3500mah的,才10几元一支.如果因需一天要飞10个电池以上的.多买几節18650锂电先充好电即行.

网友B:
这控关机状态也耗电无比,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控关机状态也耗电无比,哎

摇控机后不耗电,最后一图是显示摇控机后若接上外接电池后外接电池在向遥控内电池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摇控关机后不耗电,最后一图是显示摇控关机后若接上外接电池后外接电池在向遥控内电池充电.

你看看大疆的论坛,有不少人反应遥控器第一天充满,第二天一早开机发现只有95-98%。国外论坛也有很多人反映遥控器关机状态一周掉电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