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X5 210穿越机装机贴+gopro session

楼主(2019-01-07):
突然又对穿越机有了兴趣,更换掉了几年前的qav220和CC3D以及其他设备,从新装了一架。发现现在设备更新太快了,到处问朋友。
这架的配置:Iflight IX5 210机架
MATEK PDB-XT60分电板
一颗35V 470UF电容
OMIBUSF4 V3 飞控
Panda RC 图传
foxeer 棒棒糖天线
runcam 雨燕摄像头
R6208 SBUS futaba兼容接收机
银燕RS2205 2300kv电机
好赢XROTOR BLS Dshot 600 30A电调
花牌4S1500mah 95C 电池
乾丰5030  两叶桨
Dalprop  5040C  3叶桨

如果大家发现什么不足之处或需要改进的地方,请提醒哈!谢谢!
焊电调等,不喜欢用一体电调,还是分电板吧。分电板最底层,线比较多,挺乱的。12V接的摄像头,vcc接的飞控和图传。全部从分电板接线。多焊了一颗小电容在后面。

XT60向下焊接,电池打算向下装,上面放录像机,因为机架上板特别小。

电机用的RS2205,没用新的RS2205S。2205已经很暴力了哈,而且价格也很合适。电调是Dshot600,足够了。加了个电机保护。

飞控中间层,电调信号线,图传和摄像头信号线全部焊上去,还有接收机的3根线。以前用的CC3D,和现在的飞控对比确实不一样,稳了许多哈

最高层图传,图传天线伸出来容易被桨打到而且飞的时候棒棒糖一直晃,还是加了个天线座,天线被弯的歪七扭八。
接收机直接双面胶粘到上板,天线伸出来。

runcam雨燕摄像头,调参线直接装上。据说还有遥控器调参,不太会弄,还是传统的就行,简单方便。

IX5的 gopro专用座,前后4颗螺丝。软软的,长相一般。gopro是session 4, 感觉足够用了,买的2手的,摔坏也不心疼哈。

一些其他图片

安装了2款不同的桨,一个是乾丰5030,一个是Dalprop5040C桨。3叶桨飞的太暴力了,相应也是飞快,还是用5030两叶桨吧,反正也是休闲飞,不暴力。
两款桨的重量我也对比了一下,至少在重量上,同桨型差距都很小,0.05克左右。不过飞起来的话,确实3叶桨相应快很多,急转之类的比2叶桨迅速,而且稳定

整机重量接近600g。近期争取录一些视频哈。

网友A:
机架用分体,这个飞控出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B:
这SB飞控报废我一台穿越机。什么V3飞控吧。入坑几年从来没出现过新机直接调试到炸报废的经历。
这飞控有几率在空中死机,自旋炸鸡下来OSD信息等等都是卡死,不能操作不能解锁。后来判定是飞控死机。LZ小心点。

网友C:
bl 32 dshot1200应该和你的价钱一样

网友D:
既然升级就应该换好一点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用分体,这个飞控出问题的比较多

谢谢提醒!!刚飞没几个起落,现在用哪个飞控呀

网友E:
新手,预算有限,想装一架穿越机,计划的配置几乎一样。。机架买的应该是山寨的ix5(感觉分体机架就是为了更轻更暴力,开始可能用不到),一般不都推荐F4V3吗,特别不可靠吗?分体还电调不知道用什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SB飞控报废我一台穿越机。什么V3飞控吧。入坑几年从来没出现过新机直接调试到炸报废的经历。
这飞控有几 ...

这么可怕啊,换哪个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升级就应该换好一点的配置

我以为已经很好了哈,没想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bl 32 dshot1200应该和你的价钱一样

差一些,不过这个够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一些,不过这个够用了

这电调好贵,我用的50块多点的blheli32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预算有限,想装一架穿越机,计划的配置几乎一样。。机架买的应该是山寨的ix5(感觉分体机架就是为了 ...

分体机架更重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一些,不过这个够用了

是,飞起来应该也够用

网友:
有个一样的机架,还没装机呢,设备也差不太多,等待你上传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SB飞控报废我一台穿越机。什么V3飞控吧。入坑几年从来没出现过新机直接调试到炸报废的经历。
这飞控有几 ...

是飞控的原因还是固件的原因

网友:
哦。分体可能是能换机臂吧,而且搭配四合一电调才好。初次飞,不太敢用一体电调。

网友:
写的很好

网友:
这也有台IX5的飞机,机架空间有限,飞控用AIO的会好点。熊猫的图传发热大太靠近飞控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预算有限,想装一架穿越机,计划的配置几乎一样。。机架买的应该是山寨的ix5(感觉分体机架就是为了 ...

有三块F4V3,都没问题,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