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飞控刹车问题。

楼主(2019-01-07):
讨论下多旋翼飞控松杆刹车。大疆系列商品飞机都有刹车。就是GPS模式下遥控器松杆、飞机反倾一下马上悬停了。很是方便。自组开源能实现这个功能吗?好像大疆的A3 还是N3飞控支持。大疆NAZA是没有这个功能的。知道的大神说说!感谢!

楼主:
没有刹车的话松遥杆要飘几米才能停下。姿态感度尽量高还是飘几米才停。没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Shold模式

什么飞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Shold模式

忘记了很久没玩APM飞控了

网友B:
开源飞控是没有这个功能的,除非你去改飞控的代码,算法,也许能像大疆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飞控的?

pi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源飞控是没有这个功能的,除非你去改飞控的代码,算法,也许能像大疆那样。。。

大疆飞控自组也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
可以啊 我就调成了原地刹车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 我就调成了原地刹车的效果

什么飞控啊?

网友:
肯定是用的PIX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疆飞控自组也没有这个功能

A3,A3 PRO,N3有的,新出的都有,像大疆哪吒很老了,当初是没有的,想要带刹车功能,推荐换N3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3,A3 PRO,N3有的,新出的都有,像大疆哪吒很老了,当初是没有的,想要带刹车功能,推荐换N3飞控

嗯。有刹车好飞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有刹车好飞多了

我也这么觉得,不过现在已经入二手精灵4了,因为有刹车,便宜。如果自组的话,一个N3飞控得1800元,再加其他配件,比精灵还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 我就调成了原地刹车的效果

原地刹车功能怎么调出来?新人求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这么觉得,不过现在已经入二手精灵4了,因为有刹车,便宜。如果自组的话,一个N3飞控得1800元,再加 ...

嗯。自组就图个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