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焊盘被扯掉了,请问如何飞线

楼主(2019-01-07):
如题,谢谢大神赐教!

网友:
换新,飞线不稳定,小心失控

网友:
我的接收机也是同样问题

楼主:
我就是想试着玩,没有打算去飞飞机了

楼主:
用读板灯看了一下,中间的板是空的,也找了其他的接收机看不到怎么走线,所以才认为可以飞线

楼主:
感觉可以在画线的位置可以飞根线,就是得不到验证

楼主:
这个位置连接的就是根地线。。。

网友A:
扔了吧,扔接收机比扔飞机便宜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了吧,扔接收机比扔飞机便宜多了

嗯嗯,肯定不会用来飞飞机的!这个开始是修着玩,现在研究了一天还真就不想扔了,蛮有意思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肯定不会用来飞飞机的!这个开始是修着玩,现在研究了一天还真就不想扔了,蛮有意思的!

只要出现过失控的接收机,一律剪断一根天线,只用来地面测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出现过失控的接收机,一律剪断一根天线,只用来地面测试使用

这个接收机不是因为失控,而是空中升降舵坏了,正好又在倒飞。。。炸下来的时候把天线给扯了!哈哈,听首长的,只修着玩,不飞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