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焊盘被扯掉了,请问如何飞线

楼主(2019-01-07):
如题,请大神赐教!谢谢

网友:
基本上废掉了,这种东西设计也不合理,不能让焊点来受拉扯的力。

网友:
上面那个焊盘都没有了,估计没戏了

网友:
天线是两级,一级是外皮接GND,中间芯接掉了的那个焊盘,拿万用表找见掉了的焊盘的过孔和谁连的,飞线连起来就行了

网友:
我的也是估计废了

楼主:
用读板灯看了一下,中间的板是空的,也找了其他的接收机看不到怎么走线,所以才认为可以飞线

网友A:
找上面剥落相连的部分,把绝缘层挂掉,拿针把铜片挂粗糙,焊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上面剥落相连的部分,把绝缘层挂掉,拿针把铜片挂粗糙,焊上试试。

我用读板灯看了一下,空下面什么也没有,我发过来你看看

网友B:
看背面有遮挡的零件没有,没有的话,钻头钻透,双面焊

网友A:
那就找脱焊的线路最近的元器件焊一起,但是天接地会不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背面有遮挡的零件没有,没有的话,钻头钻透,双面焊

有呢!双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找脱焊的线路最近的元器件焊一起,但是天接地会不会麻烦?

这也可以!屏蔽线就是接地啊!

网友:
上面不是有个小眼么,穿过去在后面找焊点,或者直接把线穿进去在后面点一下。

网友:
拿万用表笔一头用笔尖连那个小眼儿,另一表笔从背面找线

楼主:
感觉可以在画线的位置可以飞根线,就是得不到验证

楼主:
这个位置连接的就是根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也可以!屏蔽线就是接地啊!

口误,我说的是天线屏蔽线接地...

楼主:
没有完整的电路图,读板读不出,玩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