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丁、鱼之乐 两位大神 现身一位即可!

楼主(2019-01-07):
被小鸡折腾的快不行了!
v931、v977、k110、mcpx、v120d02s*2架,各种改装件、电调、接收板一堆,2年了,到现在为止没一架正常飞行的!大小毛病一大堆!

求2位大神现身!小弟愿邮寄给你们!只要2位或其他高手愿意帮忙!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知道他们微信或企鹅或TEL的给我说一下也行!感谢!

网友:
想不折腾,换那个新出的叫什么型号来着一千多一台空机那个  折腾那么多小机子干嘛 套装小机很靠技术的

网友:
oxy2换这个 解决一堆小问题

网友:
V120d02s 确实不好搞 其他的无脑飞啊

网友:
鱼总:34861882,灯总:970772608,群号:310894393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他们微信或企鹅或TEL的给我说一下也行!感谢!

楼主有多的接收板吗?我想收,坏的也行

网友:
最近真的太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多的接收板吗?我想收,坏的也行

我有伟力a800接收一套

网友:
我收直升机的

网友:
奇怪。。。怎么会毛病一堆呢。。。

我用过977和K110,现在飞的110,这鸡鸡耐艹啊,我炸了好多次了,就头罩裂了。

再说就算炸狠了,直接换零件就是了。应该都是无脑飞啊

网友:
楼主你要先上图 看看都什么情况

网友:
你先附上圖或短片,等其他人也可以先試忙給意見

网友:
小飞机修到正常飞行难度不大啊,建议把问题贴出来.....

粗略的情况:
振动太大 -> 桨不平,螺距不等,主轴/横轴/中联 弯曲,轴承损坏,横轴胶圈问题(这个很难查,但不至于让振动大到飞不起来)
电机不转 -> 电机损坏/电刷耗尽,主板上的MOS管烧毁
输出动力不足 -> 电刷偏磨,电机插头氧化(电机线请直接焊接在主板上!),电池插头氧化,电池老化/电池不合格
锁尾抽风/飞控抽风 -> 飞控版坏(不太建议修了,可能是芯片脱焊/元件失效)
舵机抽风的原因较多,有坏电刷的,有坏电机的,有碳膜损坏的

网友:
oxy2 你值得拥有

网友:
还是oxy2吧,我40多个起落,除了调整机器的时候在室内飞炸鸡,其他一切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