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没有支持此斜盘类型的陀螺仪

楼主(2019-01-08):
H4X

网友:
这斜机盘结构都没有见过。

楼主:
ELE是不是通过Y线 连接到750上

网友A:
v-BAR有H-4模式 然后自己修改舵机角度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AR有H-4模式 然后自己修改舵机角度不知道行不行

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ELE是不是通过Y线 连接到750上

750插电调那个口,如果选四舵机就变成第四个斜盘的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