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楼主:
求解:恒龙豹式,开机后炮管上下舵机就不停机
[坦克]
求解:恒龙豹式,开机后炮管上下舵机就不停机
shipingzeng
shipingzeng

网友A(2019-01-08):
求大神给解:我的恒龙豹式,开机后炮管上下
舵机
就一个方向转,不停机,遥控无法控制。线路也没有短路迹象。是什么原因?是接收器还是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