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大疆多轴配的那些小巧的遥控器距离可以有7公里...

楼主(2019-01-08):
一直有一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大疆多轴配的那些小巧的遥控器距离可以有7公里呢?而大家手上用的专业控才一到二公里左右,求解!

网友:
侧重点不一样,大疆遥控器对应的只有自己家的航拍多轴,所以不需要考虑太多专业操控上的东西,但是玩家玩固定翼或者直升机,多数都在视距内飞行,有个别需要超视距的加高频头就行了,没必要做那么大的距离

网友:
发射功率大

网友A:
功率有关系

网友:
可以比大疆远,但没必要。。

网友:
对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好,容错能力强,降噪效果拔群。另外射频芯片、PCB设计、天线设计也是加分项,DJI发射功率并不大,符合FCC标准。

网友B:
航拍机没有3D动作,接收天线需要覆盖的角度比3D机小得多,增益自然可以做大。再说大疆的接收机成本单独是看不到的,整体成本再贵也有人买单,你怎么知道用的不是顶级的接收?而飞航模的买个原厂接收就肉疼得要死,怎么跟人家比。

网友:
因为大疆是宇宙第一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做成远距离不难,难的是卖成大疆的价格有多少人去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有关系

功率100mw 和普通遥控器一样

网友:
功率做的大,要不就是后段加了增程功放,

网友:
说那么多没用的,大疆的实力是那些模型小厂能比得了的吗,技术在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航拍机没有3D动作,接收天线需要覆盖的角度比3D机小得多,增益自然可以做大。再说大疆的接收机成本单独是看 ...

有道理

网友:
要不说黑科技

网友:
侧重点不一样,人家一控一机型,我们平时的是一控对多机

网友:
可能不是2.4g吧

网友:
数字传输技术确实领先了,dji发射功率应该很低的,不是靠功率。

网友:
COFDM就可以搞定,底层做一定的优化。并不需要大功率。

网友:
这个还是针对的领域不一样,设计的出发点也不一样, 普通航模飞行速度快,空域一般没有指向性,所以同功率下要考虑射频的覆盖率,也就是说不管飞机在什么位置我都要保证不失控,这样就要牺牲距离。 而航拍不一样,飞行速度不快,又有失控保护,但是指向性要求高,一般不对着飞行器很容易失控,但是又一般不拍失控,失控后再找一下角度就可以了,但是航模不可能给你这样的时间。如果你把大疆的遥控器用在普通航模领域,炸鸡都会炸死你。所以有得必有失,只是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各自需要的平衡点而已,各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