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450倒飞往左偏飞。

楼主(2019-01-08):
正飞时不偏飞,但倒飞机头对自已时飞机就会往左偏飞,到底是调飞机,还是在控里调呢?

网友:
不是手法问题?

楼主:
倒飞过来我都没动它啊,自已就往左飘,时不时就要往左打一下副翼杆

网友A:
负螺距时十字盘没调平~

网友:
应该是十字盘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螺距时十字盘没调平~

有道理

网友B:
额。我觉得,是手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我觉得,是手法问题。

倒过来调平后我都不动它了,都还往左飘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过来调平后我都不动它了,都还往左飘

直升机需要不断的修正。 除非你装个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