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管拉网船求救

楼主(2019-01-08):
入水后螺旋桨只能沉下去一半,拉力大大减弱。
电机是63100 电机直径63mm
螺旋桨直径175mm
怎么办?

网友A:
螺旋桨直径175毫米?这么大

网友B:
改成风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风动

风动有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直径175毫米?这么大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动有拉力?

风动没拉力,双天GA4000拉力14KG

网友:
救援船还是做风动的靠谱

网友A:
上个是视频看看  我觉得这么大的桨要是全在水里需要加减速器了  要不电机会憋坏的 还有我看了你的桨安装方式直接重水榭后面出桨 这个对推力肯定有影响  都是船体下面出桨 或是尾部的下面出桨 你这样出桨的话也要调整出桨的角度向下倾斜 要吗加长出桨长度 但是太长震动大  出桨角度向下太大的话 , 会导致船头下压  加大阻力  所以最好是 桨垂直向下移动到你船的靠下的地方是最好的方案  桨用不着那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是视频看看  我觉得这么大的桨要是全在水里需要加减速器了  要不电机会憋坏的 还有我看了你的桨安装方 ...

pvc不好调整,重新做个算了。用双895电机

网友A:
是啊  我觉得开始就没设计好  或者换喷水推进器动力臂你这个好  不用改动多少  适合你这个船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  我觉得开始就没设计好  或者换喷水推进器动力臂你这个好  不用改动多少  适合你这个船体

重新买了电机和船壳。用pvc亏惨了,pvc这艘花了2000以上了

网友C:
风动好用,最好再安个双向电调,360°想咋跑咋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动好用,最好再安个双向电调,360°想咋跑咋跑

风动怕拉力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动怕拉力不够

风动速度是没问题的,前提是动力要足

网友:
风动噪音太大

网友:
自身要重,才能拉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