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漆问题

楼主(2019-01-08):
  问问大神  船壳大家都有做底漆么  我上了中涂底漆后  用自喷漆盆  油漆会脱落   就是不贴服,用美纹胶带可以把它撕下来。这个是和施工时没有在底漆上打磨拉毛有关系么

网友A:
你用的啥底漆?我用汽车底灰没这毛病啊

网友B:
船壳是什么材质?玻璃钢表示无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船壳是什么材质?玻璃钢表示无压力

玻璃钢也要把脱模剂洗了才能喷漆

网友:
环氧底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啥底漆?我用汽车底灰没这毛病啊

哎呀 没有去拍照  不是原子灰 是中涂底漆,就是那个灰色的。

网友:
喷二度水补土,喷前将原塗料清理掉

网友C:
如果是塑料壳,先水补土再喷漆,如果是木质壳,先腻子再喷漆,3D打印的壳直接打磨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塑料壳,先水补土再喷漆,如果是木质壳,先腻子再喷漆,3D打印的壳直接打磨喷漆

我是木质壳,腻子后还上了底漆。。。发现面漆附着不上底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呀 没有去拍照  不是原子灰 是中涂底漆,就是那个灰色的。

汽车底灰不是原子灰,而是类似水补土的那种灰色底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底灰不是原子灰,而是类似水补土的那种灰色底漆

对对  就是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木质壳,腻子后还上了底漆。。。发现面漆附着不上底漆

那一定是那个底漆的问题了

网友:
底漆和面漆不是同一个系列的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对  就是那个

那可能是没打磨&晾干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没打磨&晾干的事情了

车行的师傅跟我说无需打磨直接喷漆即可  然后就悲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行的师傅跟我说无需打磨直接喷漆即可  然后就悲剧了

喷底灰的目的就是查找不足弥补缺陷,你不打磨一下对得起人家吗?

楼主:
我都打磨好了才上底漆。。。还想以后的油漆更结实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打磨好了才上底漆。。。还想以后的油漆更结实点

想把漆做满意都用汽车漆吧,就不要用自喷漆了。还有分色纸很重要尽量买好的。

网友:
中途底漆喷灌装的吗  我用的喷灌装的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