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9-01-08):
  我用有刷480A火凤凰风冷 一拖二电调,发现  两个电机 一个转的比较快 一个比较慢,大家有出现过这个问题么。会是电调问题吗? 电机参数是一致的

网友A:
典型电机问题  有刷电调的一拖二实际在一个焊接点上  就是说这个头输出量一样  一个快一个慢说明电机参数不一样或者其中一个电机衰减或者碳刷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电机问题  有刷电调的一拖二实际在一个焊接点上  就是说这个头输出量一样  一个快一个慢说明电机参数不 ...

好的  没有去想碳刷磨损,可是都是新电机 都没用过。看来要换一个了

网友B:
电机已经连上船轴了么?如果是的话,也有可能两侧的摩擦阻力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已经连上船轴了么?如果是的话,也有可能两侧的摩擦阻力不一样

昨晚匆匆忙忙的 还没认证测试  今晚去看看,谢谢提醒

网友C:
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之前在川渝买的4个380电机外型一样但内部线圈完全不同,不同批次电机混在一起销售,买家很容易中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是完全有可能的,之前在川渝买的4个380电机外型一样但内部线圈完全不同,不同批次电机混在一起销售 ...

哎呀  这个先吧电机调换下试试

网友:
电机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