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无人机测试问题

楼主(2019-01-08):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 ... m=a2hzp.8244740.0.0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 ... m=a2hzp.8244740.0.0这是我测试的两次视频,请问高手们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电机转向或桨装反了

楼主:
查过了,不会错

楼主:
1,2是逆时针,3,4是顺时针,螺旋桨往下扇风

楼主:
那上面有两个视频,漂的方向不一样,应该不会是螺旋桨或者电机的问题啊

网友:
我只看到一个视频
没看出啥问题。难道一定要那种离地就上竖直向上的效果吗?我弄那么多机器除成品外没见过那么漂亮的你不会把桨的正反面装翻了吧
油门行程校准呢,遥控器校准呢

网友:
视频一个先抬尾部, 一个头部, 对吗??还没四脚离地, 不能作准 ,你还不如拍张图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MP版本太新,用社区版的校准试试!

楼主:
这是我的无人机螺旋桨的情况,谢谢

无人机螺旋桨情况

无人机螺旋桨情况

楼主:
不会错的,这个我弄过很多次了

楼主:
我下过很多个,都没有解决水平校准没有提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下过很多个,都没有解决水平校准没有提示的问题

你要什么提示?我记得是先左 跟着每一步走就是, 下一栏是确认机子在水平状态

楼主:
四个一起校准的。
重新校准水平,其它的还需要校准吗?

网友:
没什么可调了, 必须用自稳模式 试飞 ,

网友:
楼主为何我感觉你的2号(左下)桨装反了?因为这片桨的光影看起来是凹的,和其他三片完全不一样
电调有一个不好校准的话,就四个单独用遥控器接收机校准

网友:
都不能飞,跟测试没关系,,,,基本的调试先了解清楚

楼主:
油门行程较准中的问题,四个电调同时调的时候,油门打到最高,只有三个可以调,有一个老是发出嘟嘟的声音,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行程较准中的问题,四个电调同时调的时候,油门打到最高,只有三个可以调,有一个老是发出嘟嘟的声音, ...

把这个有问题的电调线和其他正常的某个电调线,对调一下,看看是否是电调问题,还是飞控接口的问题,我估计是电调线接头的问题大些,我就遇到过这样问题,你试试吧。

楼主:
电调接口的问题,把电调和电机之间的接口转动一下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