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觉得TG520骚还是原版Synergy 516骚么?

楼主(2019-01-08):
虽然直机市场低迷,飞直机的人越来越少!感觉俺也快要退魔了,最近tg520有点火,本来想着上市入一架!貌似国人魔改的简直太low了吧!

文章:转自海外玩家,至于翻译就凑合看吧!
我的Synergy 516规格:
电机:蝎子4020-1350KV
ESC:Castle Talon 90
BEC / RX Pack:内部BEC
伺服系统:MKS HV9767 / MKS BLS980
FBL系统:Mikado VBar NEO
Gov:Castle Gov
大桨尺寸:导轨516mm
尾桨:导轨80.6mm
电池:6s 4100mAh
电机齿:18T
转速:2300,2500,2700
Synergy 516 pínglùn

如果你是直升机的爱好者,并听到Synergy或Botos的名字,你会自动想到本土的美国。 Synergy Helicopters的所有者兼设计师Matt Botos在测试无数小时之前不会让任何东西上市。 他的Synergy型号简单,时尚,适合任何飞行员。 Matt拥有550-800级机器的非常成功的直升机系列。 即使你刚刚开始从事业余爱好并想要快速入模,Synergy也会为你提供一个模型。

当你打开盒子时,你会发现大盒子顶部有2毫米碳纤维框架。 在盒子的侧面,你会发现滑板,吊杆和电池导轨。 大盒子里面是美丽的新款Synergy 516天篷,由Rob Cherry自己定制油漆工作设计。 小方框包含完成模型的所有其他程序集。 516仅作为机身,因此您需要单独购买转子叶片和刀架。 随着所有部件的布局,是时候开始构建了。 该手册采用数字形式,可从Matt的网站下载。 它是一个非常高详细的彩色手册,即使是最新的合力建设者也能轻松理解图表和描述。

组装:
构建从组装516的主框架开始。框架由2毫米碳纤维单层侧框架组成,夹层主轴承座,框架支架,电池托盘,电子托盘和吊杆夹。 516将电机支架集成到顶部轴承座中。 516具有安装在框架左侧的皮带张紧器组件。由于左右两半的框架不同,请密切注意构建手册。 516还配有滑动锁定电池托盘系统,非常适合快速更换包装。框架的侧面有多个孔,用于多个电池锁定位置,因此飞行员可以使用他们喜欢的尺寸包来保持完美的CG。在使用主轴验证我的大理石桌子上的框架是否笔直之后,我在所有框架螺钉上安装了loctite并安装了顶篷销和钥匙链支架。 516使用了滑轨和管道着陆防滑设计,类似于766刚刚放入516的尺寸。在插入主轴,主齿轮组件和皮带之前,我完全拆除了齿轮组件中的所有螺钉,并使用了红色的乐泰和润滑剂到处需要。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在使用Botos Lube。 delrin主齿轮采用螺旋形设计,可实现安静高效的动力性能。

在主轴,齿轮组件和皮带就位的情况下,我将皮带沿着吊杆钓下,并将吊杆轻轻地锁定在滑轮中。这款24毫米吊杆不在766上,可以减少与516配合使用。由于其坚固的尺寸,不需要吊杆支撑,使516具有光滑的清洁外观。在拆卸尾箱后,我根据需要使用乐泰和润滑油按手册重新组装。确保在适当的逆时针方向上对尾带进行90度扭转。尾箱设计精良,内置尾带导向张紧器。确保张紧器导板不紧,可以自由移动。尾箱内侧有一个唇缘,因此务必将尾箱一直安装在吊杆上。

接下来,我组装到了无副翼转子头组件上。 516使用标准的无副翼转子头设计,如其他型号所示。超宽头部设计用于提供516快速循环响应和高稳定性,能够提供持续的2800转转速。它看起来很神奇,并将枢轴设计融入头部区域。 Matt在刀片夹具的中心放置了凹口,并在进行设置时为您提供视觉零间距标记。一旦我将斜盘和头部乐器组装和润滑,我就将它们安装到主轴上。

我根据手册组装了五个链接,然后将它们全部放到旋转球上。 链接采用转扣设计,可快速轻松地进行现场调整。 最后,我组装了尾推杆并将其滑入导轨。 检查完机身组件后的所有内容。 在我开始构建之前,我的所有构建都将电子设备全部焊接起来,并且伺服器在FBL系统中居中。 这使得构建的下一步更快。 随之而来的是让我们转向电子产品。

电子设备安装:

对于我的516版本,我选择在循环上使用MKS HV9767高压伺服系统,在尾部控制上使用MKS HBL980。安装伺服系统后,我将电线朝向框架背面,然后用伺服线织机和小黑色拉链系带固定。我将Scorpion 4020-1350kv和18T小齿轮安装到电机座上并将其固定到位,留下一点小齿轮间隙。您不希望它如此紧张地对电机施加压力,但如果它太松,则可能会滑动并剥离螺旋形主齿轮。我将Castle Talon 90安装在前电子托盘上。这个位置在516上非常完美,因为来自电机的电线可以在ESC托盘下方运行,并通过跳线直接插入ESC。我将NEO无副翼装置安装在后部电子设备托盘上,电线朝向前方,并使用顶部陀螺仪固定我的多余伺服电线束。对于500级型号,516在安装模型电子元件和电线时非常宽敞。安装电子设备后,我在进入NEO设置之前用螺栓固定在RAIL 516mm主电源和80.6mm尾部。使用Mikado Vbar Control无线电和NEO无副翼系统进行设置非常快速且简单。当您在NEO向导中设置一个新的“其他500”模型时,它会自动将基本预设置于NEO中,只需几个快速设置步骤即可让建模器停止运行!在我的所有直升机上,除了将我的所有头部速率提高到120之外,我还保留了NEO设置。我还在前几次飞行中保留了头部和尾部优化器。随着516的建造和安装,她已准备好进行荣誉车道测试悬停。如果您是Helis的新手,我强烈建议您首先将其悬停在某种光滑的表面上。这种方式是向后或错误设置它不会在草丛中翻倒并自食其力。

翻动油门让小516来一个骚气悬停。刀片状的大桨简直就是空中血滴子,小516在那之欠我一个油门,便于和我一起战斗,我打电话给我爸爸,看看他是否能在当地学校院子里遇见我,在黄昏前快速进行首飞。知道她在我的车道前20分钟完美地徘徊了,我在对面的银行上空做了一个柔软骚气的自旋翻。 516灵活的性能,耳边响起阵阵的爆桨的声音。翻转和滚动平稳且稳定,在所有头部速度下没有明显的摆动。明亮的五彩天蓬在所有方向都非常容易看到。

运行库存小齿轮我的Castle Talon 90运行速度为2300,2500,2700rpm。我使用Pulse Ultra 4100 mAh 45C飞行我的516以减轻重量,从而实现更难的3D飞行。如果你想享受乐趣和运动飞行,你可以牺牲重量表现,但使用4500mAh包装可以获得数分钟的飞行时间。如果你打算积极地飞行,我的建议是倾向于4400包。如果优化电力系统以较低的磁头速度运行,甚至可以获得更多的飞行时间。

对于运动飞行而言,516飞机在2300时飞得很好,零飞行,真正将飞行时间延长了几分钟。 我倾向于在2500银行飞行,因为它给了我一个体面的时间,仍然给我足够的性能来飞3D。 如果我想真正炫耀516的能力,我可以在Bank 3中将她提升至2700,以实现极快的快速飞行和坚硬的3D。 有些人甚至高达2800rpm。

电池可轻松安装在附带的滑出锁定电池托盘上。 如果你只有一个电池托盘,那么换掉飞行包就像拆开维可牢尼龙搭扣带并扔掉另一个背包一样容易。 我强烈建议购买一些额外的电池托盘和皮带。 它使飞行之间的电池交换变得轻而易举。

我至今仍然坚信,中型直升机配有500-550mm主叶片是初学者踏上“更大尺寸”直升机的最佳选择(仅限我个人意见)。 516肯定会成为我信赖的Synergy E5旁边的好伴侣。这款直升机套装售价520美元,采用全金属头,金属尾部和纤维碳部件进行升级。即使它是一个小500马特仍然给它所有伟大的东西,它是更大的Synergy模型。总的来说,新的Synergy 516是一款非常有趣的3D直升机。与市场上大多数中产阶级车型相比,它具有非常好的功率重量比和更轻的盘装载量。这使它非常灵活,但也能够处理各种不同的包装尺寸。 516证明它具有更大直升机的稳定性,同时保持小型直升机的便携性和经济运行。该套件包装良好,手册经过深思熟虑,易于操作。

516是我预期的Synergy模型直升机很值得入手的机型。 这架直升机可满足中型车型的所有需求。 从能够平稳飞行6分钟或在同一模型中快速飞行的能力是很好的。 令人惊叹的性能和令人惊叹的外观肯定会让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领先地位!

网友:
期待TG520的上市

网友:
tg的原版?

网友:
哎 不管low不low 价格在那摆着 这原版516可不便宜

网友:
我原以为原创,看价格吧

网友:
感觉516比520简洁些,我喜欢516。
当然两台机都没见过真机,仅从图片上看。

网友:
出来再说

网友:
tg520确实和这个挺像,以为tg520是原创呢。如果是仿制的话,对它的兴趣就大减了。

网友:
好久没玩直升机了,灰都好厚了

网友:
一个公司出品 一个海外版一个国内版

网友:
很赞同18楼 5573081的观点,我复制下:

TG520绝对是按照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大量修改的,比如:
① 上下分体侧板中间缓冲模块这个就是考虑到炸鸡后维修的问题。
② 分体侧板增加的电池仓的容量可以容纳更多型号的电池,也是充分考虑了中国玩家希望尽量通用电池节省成本的想法。
③ 一体马达轴承座,这个其实也是充分考虑到中国玩家对耐久度的要求。这样的结构可以大大提升电机轴承和主轴的寿命,至于对飞行的影响懂的人自然懂。还有主轴一体轴承座也是新加上去的东西,至于小细节就更多了没办法一一说明。

不过既然有帖子在这里,以后大家收到了TG520的实机大家可以上来对照一下。我觉得可以这么说TG520外观很像这台机器,但是核心的设计理念和思路完全不一样。有的机是追求极致的轻盈飞起来特别舒服但是不耐用需要经常更换轴承保养,有的机是追求稳重结实但飞行稍显迟钝,有的机是考虑外观漂亮精度高适合3C。总之每台机都有自己的思路。

TG520的思路我认为是在考虑结构强度和耐久度的前提下尽全力做到好飞,基本综合考虑到了大部分魔友的切实需求。

我为什么要说这一堆话,主要是我了解TG520生产和改进的一点点过程。从这一点点过程当中我觉得这台机做出来真心不容易,我不希望国人花了心血和智慧做出来的东西因为跟国外的产品有点像就导致大家对它产生歧义。我是做互联网的玩的都是些去头巴脑的东西,在我看来实实在在的中国制造真的很不容易。应该多给点鼓励

网友:
国内的除了设计有新的分体式结构,其他的没有感觉到太明显的差别,何况分体式的个人觉得更好看了。同一家公司的一个产品以变通降价的方式在国内销售,不知道楼主说的low在哪?

网友:
出来再说。。

网友:
感觉直升机现在和手机差不多,同质化严重,但tg520确实有很多创新的地方,看着差不多,其实很多细节都是从新设计的。光一个大桨夹和摇臂的角度,长度都改了n次,再有一体主轴套筒,电机座,上下机身等等。你不能说手机有个刘海就是苹果,同样你也不能说横轴有个跷跷板就是copy的泰世。。。

网友:
一个厂出来的东西,国内重新测试改进,比国外价格降低不少,老板是有情怀的老司机!

网友:
说的好我决定让你当516的国内代理

网友A:
我见过TG520的真机,跟这个飞机看上去很像。但是TG520绝对是按照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大量修改的,比如上下分体侧板中间缓冲模块这个就是考虑到炸鸡后维修的问题。另外分体侧板就增加的电池仓的容量可以容纳更多型号的电池,也是充分考虑了中国玩家希望尽量通用电池节省成本的想法。另外一体马达轴承座,这个其实也是充分考虑到中国玩家对耐久度的要求。这样的结构可以大大提升电机轴承和主轴的寿命,至于对飞行的影响懂的人自然懂。还有主轴一体轴承座也是新加上去的东西,至于小细节就更多了没办法一一说明。不过既然有帖子在这里,以后大家收到了TG520的实机大家可以上来对照一下。我觉得可以这么说TG520外观很像这台机器,但是核心的设计理念和思路完全不一样。有的机是追求极致的轻盈飞起来特别舒服但是不耐用需要经常更换轴承保养,有的机是追求稳重结实但飞行稍显迟钝,有的机是考虑外观漂亮精度高适合3C。总之每台机都有自己的思路,TG520的思路我认为是在考虑结构强度和耐久度的前提下尽全力做到好飞,基本综合考虑到了大部分魔友的切实需求。我为什么要说这一堆话,主要是我了解TG520生产和改进的一点点过程。从这一点点过程当中我觉得这台机做出来真心不容易,我不希望国人花了心血和智慧做出来的东西因为跟国外的产品有点像就导致大家对它产生歧义。我是做互联网的玩的都是些去头巴脑的东西,在我看来实实在在的中国制造真的很不容易。应该多给点鼓励

网友:
synergy头罩好看,其他不评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再nb人家又不卖国内、跪舔你美爹有什么意义? 就一个玩具而已,来这秀智商? 秀你见多识广?

中将,你这有点过了,有失身份啊。
论坛是公众场合,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不违背公序良俗,每个成员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您说是吧?

网友:
一个厂的   其实我觉得相当于在这个机子的平台上做了一个改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将,你这有点过了,有失身份啊。
论坛是公众场合,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不违背公序良俗,每个成员都有 ...

大佬教训的是,我改下。 下次看到跪添我忍着。

网友:
作为一个拥有SYNERY 516爱好者,我客观说一下SYNERY516机的飞行感受,516一看就知是美国的机,有着典型美国粗犷的风格,零件相对我们常用的亚拓机来说是大好几个码,如果说亚在拓的550级别机是L SIZE 的话,那么SYNERY 516就是XXL SIZE ,516的旋翼头基本与亚拓600的一个大小,516的大齿更是比700的还要大,516没有尾撑那么只能用更粗的尾管来加大强度,也导致了516的尾管比亚拓的更粗,尾管粗也直接导致尾波箱比亚拓600和700的差不多,加上尾舵使用标准舵,所以516的重量比较重(我自己没有称过,只是与其它国产机型用手感受过)。

据业界路边社和之前一此帖子的消息,这个520是卢浩与国内YINTECH联合强强打造成的,也就是说其实就是516同一厂家生产,如果消息确实的话,那完全是件好事,上面也有兄弟说了,516再牛X,也不在国内卖,如果516与520真是同一厂生产,那就没有什么山寨不山寨、抄袭不抄袭可言了,就完成是同门兄弟,我也相信同一间厂生出的产品不可能比旧产品更差,我们也没必要觉得标价是美刀,价钱高就是好。

对于 TG520近期确实很红火,我本身也一直关注,当然如果上市我也会入一台,不为别的就为支持国产感觉也值。

网友D:
最后上一张路边社的图,来印正一下516与520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TG520的真机,跟这个飞机看上去很像。但是TG520绝对是按照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大量修改的,比如上下分体 ...

非常赞同您的观点,  我复制了。

网友:
还是就是楼主的贴我装516时也看过,最初也同样用凤凰90a,但很容易就保护。

网友:
买买买,一直在等TG 520,到底什么时候上市啊?

网友:
tg520的飞行性能不用多说,找各位大神的飞行视频就好,如果要当纯对比机械部分参考516国外售价的话,我觉得上市不管是什么价,你都会觉得是在捡便宜

网友E:
哈哈,都是一家的东西,这个早就了解了。至于low不low,这个很主观的东西我就不评价了。比如大家都说tg520之前头罩low,但还有个别人就喜欢,这个没法评价。
另外我不太关心整机价格,卖到3000我都觉得不过分。我比较关注配件价格能不能让我炸得起,还有就是,配件别涨价

网友:
天地飞et07原创吧,服吗是好东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都是一家的东西,这个早就了解了。至于low不low,这个很主观的东西我就不评价了。比如大家都说tg520 ...

还有就是配件能长期买到

不要像7075、spx 等昙花一现

网友:
现在这样的直升机市场,能有厂家愿意做新机型很不错了
这样的宝宝应该鼓励

网友:
好想买一台

网友:
TG520 low不low 不知道, 但这里论坛广告托文把精度高吹上天, 难道其他牌子精度都不行? 它没上市前人家都飞低精度的?

支持鼓励不等于瞎吹啊,要实事求是,ALIGN, SAB这托者前都是垃圾, 问题是如果真那么垃圾, 厂家如何生存到现在

托们, 你自己智商低就不要出来秀了,

网友F:
TG520和516我相信制造精度都是可以保证的。先期测试的模友因该都有体会才会这么说,但这绝不是瞎吹。还有不用一口一个托的,其实哪有这么多托呢?我想找都难。打个比方我有一台宝马车我很喜欢说很好开,给了我几个朋友试都说好开,那说宝马好开的人是不是都觉得奔驰奥迪是垃圾呢?是不是奔驰奥迪就不好开呢?当然不是这样。如有说得不对请指出。

网友:
如果硬要说TG520是抄袭516的话,我只能说丰田是抄袭雷克萨斯的。我最恨抄袭了,不买丰田

网友:
也不用再争了,同厂同系列产品,一个标准版,一个根据大客户搞的定制版,就那么简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TG520和516我相信制造精度都是可以保证的。先期测试的模友因该都有体会才会这么说,但这绝不是瞎吹。还有不 ...

你朋友觉得宝马好开没问题, 但他们不会说奔驰,宾利不好开吧?
见另外一篇海南首台tg520, 指明其他机器精度不高, 520精度“最”高, 这难道不是托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朋友觉得宝马好开没问题, 但他们不会说奔驰,宾利不好开吧?
见另外一篇海南首台tg520, 指明其他机器 ...

按卢大爷说的,他本心无意请托,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但是由于先期拿到机子的模友多数是大爷送的,拿人家的手软嘛,吹过头一些是可以理解的。
产品还是要经过市场检验的,等上市后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朋友觉得宝马好开没问题, 但他们不会说奔驰,宾利不好开吧?
见另外一篇海南首台tg520, 指明其他机器 ...

我已经给你阐述了 我为嘛说这个机子精度高 是对比我手上的机子来说明的 你也没必要一直扭着不放把 我托什么了 我这机子也不是厂家送我严格意义上我都没必要些这篇文章 只是表达我自己的内心想法罢了 还有我说其他机子不好了?我唯一点名的机子貌似就是XL520把 我也给你说明了其他机子精度没这么高是可以用垫片达到想要的精度的只是需要一定的装机经验 我不知道你是看不懂我说的东西 还是怎么的?

网友:
好了楼上的各位朋友,大家没必要生气了。这事其实很简单每个人发帖的时候不可能都像写作文或者写报告一样去非常严谨的要求自己,错别字或者词不达意的情况实在太正常了。我们完全可以求同存异,没必要为了一个疏忽和误会导致心情不好。我们都是玩家花了精力和金钱自然是来寻开心的,有句话说的好难得糊涂寻开心的时候就糊涂一点好了。好比出去按摩一定要纠结技师早走了一分钟然后跟对方吵一架其实很不划算。

我看了大家的言论,其实都还是很客观的。拿到飞机的体验了装机乐趣然后在心情很好的时候发帖自然说出来的话就是很阳光很漂亮的,我想谁心情好的时候都喜欢夸夸人见人就送几顶高帽子吧。这个动作当然不能理解为错误的。

另外的朋友说不能歪曲事实过分夸大,我想肯定也是站在督促和鼓励中国制造的角度上。我想如果有一天中国制造的直升机能够在精度和性能上超越所有其它品牌的产品,那么其中也一定有一份这类提意见朋友的功劳。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不必要互相计较,至于飞机到底怎么样反正马上就要开售了。是骡子是马到时候自会分晓,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网友:
说其他的飞机精度不高这我觉得不合适。我也不认同说法。我替这位模友给大家道歉。请大家原谅

网友H:
说了这么多  怎么还不上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卢大爷说的,他本心无意请托,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但是由于先期拿到机子的模友多数是大爷送的,拿人家 ...

我觉得说的挺中肯的。别人拿了飞机测试,肯定要发点帖子让大家了解,一个飞机好不好。得时间检验,而且也不是有个把人,扫个齿,断个轴就说的清的。这些航模的老鸟都懂,比如x7
,7.2, 狗7,会玩的人,装机的时候注意了,维护的时候注意了。几百个起落没机械问题的大有人在,但是也有拿着就扫了,断了的人。但是不影响这些飞机的口碑。所以建议大家看淡点,飞机好不好,只要不是硬伤其实都可以接受,骚不骚,手感好不好,其实是更多人在意的。

我本来也从几个月前翘首以盼。不过等的太久。后来想通了,买520就是定位成练习机,炸了便宜,就行。所以直接xl。对于这种飞机,其实大家没必要一会捧,一会杀,想买的时候买,炸了,换个口味,就对了,不是那种经典收藏的,别浪费太多口水。

网友:
挺好挺好,还有这么多人在关心直机,说明还是有人玩的。
个人觉得穷人炸的起的飞机就是好飞机。

网友:
tg520也马上上市,该拉出来溜溜了。
飞了快200起落,感觉耐操,好修。手感用不同的桨,感觉也不一样(手感喜好因人而异),喜欢用芬技510。

网友:
干啥都不容易,支持一下国产吧,别窝里斗了,国产机多拿出来诚意,做好产品,我相信现在的加工技术精度肯定没问题 不会比其他品牌差

网友:
现如今每一张好帖,评论看到最后都是争执

网友:
直升机万年不出新款就是好事了吗?再说这本来就是同一个厂家的飞机,怎么着?还能说宝马x5抄袭宝马x3?别遇到什么新产品就吹毛求疵,并不能体现见多识广,越是老模友越要懂得尊重、包容和鼓励,这个圈子已经很小很缺乏生机了,如果真的几十年没有任何新产品和机型,那个时候我相信模友谁都不好过。

网友I:
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Matt Botos

网友:
这就有点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Matt Botos

这好尴尬

网友:
山寨确实是把双刃剑。如果没有山寨产品,中国制造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成果,我们也享受不到很多现代化的产品。但是长此下去肯定会路越走越窄,中国的国际声誉会越来越差。所以希望有实力的厂家多创新,有能力的消费者尽量支持正版吧。

网友F:
matt做为synergy 在美国的一位推广销售人员,这么说不太合理。看来他没搞清自己的地位。我们有必要提醒他一下。谁是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matt做为synergy 在美国的一位推广销售人员,这么说不太合理。看来他没搞清自己的地位。我们有必要提醒他一 ...

matt好像是设计师,可能厂家没有和他通气?

网友:
引用 网友F:
matt做为synergy 在美国的一位推广销售人员,这么说不太合理。看来他没搞清自己的地位。我们有必要提醒他一 ...

他不是说要坐飞机来中国找你吗?好好跟他聊聊啊

网友:
设计师也是为公司打工而已(他工作中搞的东西那就是公司的),有本事去告自己的公司啊,真把自己当老板了

网友:
看看卢大爷的评论,一下子豁然开朗!!!

网友:
广告贴,鉴定完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att做为synergy 在美国的一位推广销售人员,这么说不太合理。看来他没搞清自己的地位。我们有必要提醒他一 ...

大爷,

人家说他的设计哦, 不是他的销售产品哦, 这到底谁是谁非啊?

quote,

Many parts on the TG520 are direct copies of my design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parts but the majority are ripped off from my designs. I will be pursuing legal action against this company.

Please do not buy clone helicopters.

http://www.5imx.com/portal.php?mod=view&aid=2101

Thanks guys!

Matt Botos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了这么多  怎么还不上市

是啊,吊胃口都个把月了。淘宝连个影子都没有看到

网友F:
当时MATT看日总的装机帖以为TG520这台飞机是其他公司做的。已和MATT取得联系,消除了误会,他说也很高兴看到Yintech有新的产品线。都是一家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时MATT看日总的装机帖以为TG520这台飞机是其他公司做的。已和MATT取得联系,消除了误会,他说也很高兴看 ...

应该让Matt在这个帖子回复说明一下,以正视听:
https://www.helifreak.com/showthread.php?t=814697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爷,

人家说他的设计哦, 不是他的销售产品哦, 这到底谁是谁非啊?

当时MATT看日总的装机帖以为TG520这台飞机是其他公司做的。已和MATT取得联系,消除了误会,他说也很高兴看到Yintech有新的产品线。都是一家人。
这不存在是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matt做为synergy 在美国的一位推广销售人员,这么说不太合理。看来他没搞清自己的地位。我们有必要提醒他一 ...

卢大爷的回复霸气

网友:
好热闹呀,好飞机,关注度这么高。坐等上市

网友:
看了楼主的分享,突然清醒了好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D:
最后上一张路边社的图,来印正一下516与520的关系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nergy and TG520 maker
do not reply in chinese please, the translator is far from being perfect.

网友:
引用 网友J: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nergy and TG520 maker
do not reply in chinese please, ...

Both are made by "Yintech" company. Just the dfferent versions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 liyu8988
if he is unhappy then he should move the production out of CHINA
oh wait then Synergy kits would be much more expensive to manufacture.
he does not want to let everyone know that they are both made by the same manufacturer (YINTECH) otherwise people will be purchasing the TG520 instead
I don't care for him, Synergy is almost non existent in Europe and those kits have always been overpriced for no apparent reason.
this is the crying baby

''I will be pursuing legal action against this company.
This is a typical case of China ripping off someones hard work.
I have found the owner of the company.
Lets see where it goes from here.
If I have to get on a plane to China and pay him a visit, I will!''

网友:
直机挺热闹

网友:
从楼主挂墙上那两台直升机就知道,楼主对直升机的爱好。

网友:
太帅了,普通人玩不起。

网友:
tg520这飞机我没有,我也没见过,目前为止也就论坛里看了看图片和别人的帖子。所以这机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一点,楼主这篇文,全是用翻译软件翻的,各种语法错误,各种语句不通。这是真的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