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IX 飞行固定翼到底需要配置磁罗盘么?

楼主(2019-01-08):
如题 我觉得只要飞机有速度就可以通过GPS获知前进方位,之前看到某高手帖子在配置固定翼的时候直接屏蔽板载及GPS自带的指南针,弱问下,求教高手。。

网友A:
指南针易受干扰,飞快了飞远了不准。

网友B:
要的话就厉害啦,

网友C:
不需要,不过之前apm某个固件飞过,没有罗盘却不行,甚是**

楼主:
确定是不要么?

网友D:
同问,楼主现在有什么见解

网友E:
飞固定翼一直都禁止,从来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