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一起飞就翻跟头

楼主(2019-01-08):
(无正文)

网友:
桨旋转方向错误

网友A:
手动模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模式吧

自稳。

网友:
那就是桨装错了

网友:
重新调下电机,我的250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4个电机的转速不一样!

网友:
还有可能是电机顺序不对

网友:
电机转向不对,或者螺旋桨装反都会发生这种情况。再有就是可能某个电调有问题。

网友:
电机信号线插错了!!!

网友:
梁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