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200d眼镜电池和头带改造,效果不错。

楼主(2019-01-09):
购入ev200d一星期,性能方面使用满意。美中不足的是电池充电时间过长(8小时+)和头带魔术贴位置扎耳朵。于是决定改造,措施如下:
1.电池拆开,由原来的usb充电改为平衡充充电。
2.头带拆掉魔术贴,量好合适尺寸后直接缝合。

电池盒的这个位置有两颗螺丝,拧下后电池盒就可以拆开。

电池盒线路板。

找个2s平衡头,直接焊接到电池电极上,要注意平衡头别接错了,可以用手头现成的锂电池测量一下平衡头正负极,找对正负极后焊上去即可。

我用的A9平衡充,手头没有A9的可以再用个转接头接到xt60头上(最好另外从电池正负极那里引出XT60头,直接转接怕伤电路板),再配合平衡头充。

完成效果图,改造后用A9充电器4A电流充到4.2v大概30分钟,时间大大缩短!而且能100%充满!

头带魔术贴拆了下来!

量好尺寸后直接缝合,效果很好,再也不会扎耳朵了!

另外借此贴寻找下广西北海的飞友,我周边都是玩固定翼的,穿越机就我一个。有没有一起玩穿越的朋友?过来一起飞,乐趣无穷!

网友:
策反固定翼呀

楼主:
能力不够策反不了,他们就算玩飞翼都不愿意玩穿越。

网友A:
这主意不错,回头我也改一下。在这我也分享一下使用经验,这眼镜感觉耗电快,我的方法是拆掉一个接收,这能电池就耐用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主意不错,回头我也改一下。在这我也分享一下使用经验,这眼镜感觉耗电快,我的方法是拆掉一个接收,这能 ...

拆掉一个接收后信号会减弱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掉一个接收后信号会减弱吗?

我平时只用一个接收机,蘑菇天线和小平板天线都接在一个接收机上,另一个接收机一直没用它,所以对我没影响,以前试过两个接收机都接天线,也没感觉好到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平时只用一个接收机,蘑菇天线和小平板天线都接在一个接收机上,另一个接收机一直没用它,所以对我没影 ...

是吗?那下次试试,拆掉个接收最少能省下1/3电量了。接收机罩子怎么取?直接掰下来?

网友B:
这个眼镜怎么看电影?我怎么试都不行!hdmi2总是雪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眼镜怎么看电影?我怎么试都不行!hdmi2总是雪花!

是不是频道没调准?或者换跟数据线试试。我试了下家里的电视盒子都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眼镜怎么看电影?我怎么试都不行!hdmi2总是雪花!

一看你就没看说明书,有步骤的,1开眼镜,2按mode键调到HDMI模式,3插上电脑HDMI接口后再插眼镜,只有最后插眼镜才能看到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你就没看说明书,有步骤的,1开眼镜,2按mode键调到HDMI模式,3插上电脑HDMI接口后再插眼镜,只有最 ...

这是什么操作,第一次听说插线顺序不对,影响hdmi功能!好的,我试试,谢谢哥们!

网友B:
好了,我终于会用hdmi功能了,谢谢!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那下次试试,拆掉个接收最少能省下1/3电量了。接收机罩子怎么取?直接掰下来?

直接扮就行,有指甲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我终于会用hdmi功能了,谢谢!

看电影效果如何呀?我的200d还没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