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肥鲨HD3支持av输出吗?

楼主(2019-01-09):
可以吗?

网友A:
支持的,右侧av口

网友:
支持 原厂就标配一根3.5MM转三色莲花头的AV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的,右侧av口

网友B:
多次尝试连接,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次尝试连接,不成功

为啥呢

网友:
直接hmd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