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电池换了不能用 有碰到这样的吗?

楼主(2019-01-09):
如图,这种电池是带NTC的,换了几个电池都不能正常工作,为什么呢?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什么原因呢?什么问题呢?

网友:
无绳电话的?

网友:
天气冷,多做几次充放电循环!

楼主:
对,拆别的电话的原装电池过来就可以用,换买回来的就不行

网友:
这类镍氢,镍铬电池很多都是存货,时间久了电池没活性“死”了

网友:
你量下NTC的电阻值,如果阻值不一样是会抱错的,简单的办法是 把原来的NTC拆到新的电池上外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