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V200D眼镜耗电快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9-01-09):
用这眼镜的可能有这体会,充满的电池,没用多久就没电了。EV200D是带双接收机的,我的方法是拆掉一个接收,这样电池就耐用多了。哈哈

肥鲨眼镜一般也是只用一个接收的嘛,所以我觉得平时练习,EV200D用一个接收也够用了。

网友A:
接收机罩子怎么拆下来?能有个图片说明指导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罩子怎么拆下来?能有个图片说明指导下就好了。

两边挂绳那找一边,硬扣就下来了

两个接收是真费电,我也是取下来,只用了一个,完全够用

网友:
我那天试了下想把盖子取下来,掰了掰没敢使劲下手

网友B:
取下一个接收效果怎样?耗电量下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下一个接收效果怎样?耗电量下降了吗?

耗电当然下降了!

网友C(2019-09-19):
请问眼镜下有个USB接口是干嘛用的?

网友(2019-12-08):
引用 网友C:
请问眼镜下有个USB接口是干嘛用的?

可以用充电宝给眼镜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