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造艘拉网船,放粘网用

楼主(2019-01-09):
之前用pvc管造船失败,有以下缺点大家引以为戒。
一,太重,总重量30斤。
二,由于设计的原因,螺旋桨吃水太浅
三,由于螺旋桨是裸露的容易打到拉网线
优点是电机用的24伏63100电机发热量不大,对电池友好。实测拉力有8kg

现在重新造一艘,配置如下
采用24伏8安电动车锂电,持续电流30A
12000转的895电机两个
买的成品船壳,80cm长
55mm的铝合金宽版螺旋桨

大家估计下这配置拉力能达到多少?能有6kg吗?

网友A:
这个船壳吃不消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船壳吃不消哦

船壳又吃不消了?

网友:
貌视电机大了

楼主:
又买了个船壳300包邮买的,长1.2米 碳纤维的

楼主:
玻璃钢的

网友B:
光转速高效率不一定好  因多考虑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转速高效率不一定好  因多考虑扭力!

螺旋桨就这么大扭力再大也没用,转速上不去拉力就没有。

网友C:
你说的很矛盾。既然想拉力大,那就大桨大扭矩低速电机。转速快都是为了跑高速用的,拉网船根本不需要速度,要那么高的转速干嘛?再说24V锂电的电机本就少,24V锂电本身就重,拉自己还累得慌,哪有余力再来拖个网?两个 12V 775电机配个40的桨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很矛盾。既然想拉力大,那就大桨大扭矩低速电机。转速快都是为了跑高速用的,拉网船根本不需要速度, ...

桨太大了吃水不够深,只能用最大60mm的螺旋桨。螺旋桨固定不变的条件下转速越快拉力越大。60mm的4叶桨在转速4000转时拉力2.4公斤。其它的没条件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很矛盾。既然想拉力大,那就大桨大扭矩低速电机。转速快都是为了跑高速用的,拉网船根本不需要速度, ...

我用的895电机,看参数扭矩比795强一倍

网友D:
用100mm螺旋桨2个 加减速齿轮1/5左右 就能啦皮划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100mm螺旋桨2个 加减速齿轮1/5左右 就能啦皮划艇

100mm的螺旋桨不好买,我又买了两个80mm螺距28mm的螺旋桨。打算两倍减速,减速后转速6000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0mm的螺旋桨不好买,我又买了两个80mm螺距28mm的螺旋桨。打算两倍减速,减速后转速6000转

船还得重 转速快没啥用电机报废快 没扭矩 啥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船还得重 转速快没啥用电机报废快 没扭矩 啥都没用

2000转你装80的 螺旋桨速度很可以的

楼主:
螺旋桨装在船的尾部还是底部好?装在尾部担心螺旋桨吃水不够

网友E:
引用 楼主:
螺旋桨装在船的尾部还是底部好?装在尾部担心螺旋桨吃水不够

我做的拉网船,二只12v12a电动车电瓶(一只4.2kg)带动二只无刷电机配2只飞盈佳乐90a水冷电调,最大拉力8.3kg,最大油门时续航>30分钟,配合板控可以一人轻松放网,拖船自动驾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的拉网船,二只12v12a电动车电瓶(一只4.2kg)带动二只无刷电机配2只飞盈佳乐90a水冷电调,最大拉力8 ...

哪个型号的无刷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型号的无刷电机

4260无刷600kv,电机座使用550有刷电机座,配4叶60螺旋桨,使用电动车电瓶最大好处是便宜,以旧换新只需50元左右每只,可以配备多组电池,没电可以快速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做的拉网船,二只12v12a电动车电瓶(一只4.2kg)带动二只无刷电机配2只飞盈佳乐90a水冷电调,最大拉力8 ...

使用12伏还是24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