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450的锁尾神舵现在能给380用么

楼主(2019-01-09):
敢问futaba  s9257。。能锁380的尾巴么感觉有点软

网友A:
力矩不够,380是5mm尾轴 滑套阻力大

网友:
换,毕竟老了

网友:
可以。此款舵机扭矩超过2kgf*cm,十分充足了。

网友:
我的600油机上也用这个锁尾

网友B:
理论可以,实际上需要处理的机械细节比较多,建议留给450机用。380的话565及以上锁尾更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可以,实际上需要处理的机械细节比较多,建议留给450机用。380的话565及以上锁尾更佳

啥细节啊,450没打算玩了太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细节啊,450没打算玩了太麻烦

顺,如德芙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矩不够,380是5mm尾轴 滑套阻力大

力矩?指的是舵机臂不够短么换句话说力量不够?

楼主:
是指除旋翼头离心力外其他的阻力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指除旋翼头离心力外其他的阻力么

舵机这部分有两方面的力需要处理,一个是滑块在尾轴上运动导致的阻力和包括桨夹的阻力等等,这是静态下需要处理的阻力问题。还有就是动态下变距需要的力量,这两个力加在一起是整个舵机需要承受的。我感觉9257几乎接近极限了,航线没问题,但是3d的话变距的力负担比较大就可以甩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舵机这部分有两方面的力需要处理,一个是滑块在尾轴上运动导致的阻力和包括桨夹的阻力等等,这是静态下需 ...

阻力应该属于动态才会出现的力。静态下的力是桨叶的气动力造成的变距力和设计较差的变距机构旋转时离心力产生的变距力。桨叶造成的力一般较小,而设计较差的变距机构会产生较大的变距力,影响舵机响应。即便如此也可以通过螺母自行配重来完全消除变距机构旋转时的变距力。实际上9257的扭矩飞380完全足够了。除非尾部过于卡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力应该属于动态才会出现的力。静态下的力是桨叶的气动力造成的变距力和设计较差的变距机构旋转时离心力 ...

学习了!感谢

网友:
悬停没问题,航线勉强,各种翻就很吃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