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上直升机 关于 定高 ,poshold Loiter 三种模式

楼主(2019-01-09):
自稳还可以  ,把自稳模式的悬停油门设置在 油门杆中点, 飞机处于悬停状态,切定高时,飞机会往上跑。 此时拉下来,航向不稳了,定高模式航向延迟 ,不好控。  接了一个外部GPS。

关于Poshold   第一次飞位置挺不住, 定高切poshold   转速降低,掉下来了。  注:GPS 和 飞控都装在旋翼轴正下方。

关于Loiter ,起飞的时候 刚开始航向可以控,没自稳航空好控 ,飞起来后 ,航向等不受控制,自己转圈,然后 转了两圈,掉下来了。

楼下 给 视频地址,loiter模式的坠机视频,是爱奇艺的。

楼主:
掉下来是我 切自稳让他降落的 。

楼主:
自稳模式 试飞视频地址:http://www.iqiyi.com/w_19s4mh81ep.html

楼主:
Loiter起飞,坠机视频地址 :http://www.iqiyi.com/w_19s6crq64x.html

网友A:
看楼主留待炸机视频的感觉是没定速吧?油门CH8跟螺距CH3混控了,转速过低尾巴锁不住。正常情况是用定速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留待炸机视频的感觉是没定速吧?油门CH8跟螺距CH3混控了,转速过低尾巴锁不住。正常情况是用定速飞的

没有定速   下次试试定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定速   下次试试定速

我飞机也是这样,电调定速了;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电调定速后,在自稳模式,大约推螺距到70%位置才可以悬停,切定高或GPS 模式,飞机立马不断升高,除非再下啦螺距到50%左右飞机才可以在定高或GPS 悬停住。螺距是默认设置值。

楼主:
定高模式 时控不了螺距的

网友B:
定高和GPS螺距谁控制的?感觉自稳的螺距跟定高螺距不一样,因为马达转速是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高和GPS螺距谁控制的?感觉自稳的螺距跟定高螺距不一样,因为马达转速是固定

自稳可以控总距 ,定高 和定点好像螺距时飞控自己算的  只能控制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稳可以控总距 ,定高 和定点好像螺距时飞控自己算的  只能控制转速

哪请问在GPS模式下是不是无法降落?我拉螺距摇杆到46了飞机也不降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稳可以控总距 ,定高 和定点好像螺距时飞控自己算的  只能控制转速

哪请问在GPS模式下是不是无法降落?我拉螺距摇杆到46%了飞机也不降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请问在GPS模式下是不是无法降落?我拉螺距摇杆到46%了飞机也不降落

不论何种模式下,都是定速的。螺距杆控制的是螺距大小以实现升降,这个理解没有错误吧?自稳模式下,70%才能悬停,切定高或GPS模式就上升,说明油门杆中点螺距设置小了,设置螺距曲线至两者重合即可。

PIX油门中位值是有死区的,并且可设置,一般是正负10%,也就是40%到60%都是悬停定高状态(当然要更改也可以设置)。你再往下拉杆至40%以下不就可以降落了么?怎么就无法降落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论何种模式下,都是定速的。螺距杆控制的是螺距大小以实现升降,这个理解没有错误吧?自稳模式下,70% ...

请问是循环螺距没设置好吗?还是电调定速过大?现在60%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循环螺距没设置好吗?还是电调定速过大?现在60%定速

曲线设置成 你自稳悬停时, 油门杆在中点 ,  你自己地面测试下, 反正我的定高总距控不了

楼主:
我没有设成定转速 , 定高的时候下不来 ,我明显可以听到转速下降了 ,我拉低油门杆了 ,但是飞控自己算的螺距输出增大了 还是往上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设成定转速 , 定高的时候下不来 ,我明显可以听到转速下降了 ,我拉低油门杆了 ,但是飞控自己算的 ...

我的现在基本搞定了已经调好了试飞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xMTI0MDU2NA==.html?sharekey=269ee09d0caa564c4deb2672e637d85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现在基本搞定了已经调好了试飞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xMTI0MDU2NA==.html?sharekey=2 ...

骚的  牛逼  关于定高顶不住 往上跑 老兄怎么解决的 ?
方便加个QQ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现在基本搞定了已经调好了试飞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xMTI0MDU2NA==.html?sharekey=2 ...

怎么操作 可以说下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操作 可以说下么

调转速,螺距曲线

楼主:
我看你调了 地面站上的螺距曲线 ,  遥控器上要调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现在基本搞定了已经调好了试飞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xMTI0MDU2NA==.html?sharekey=2 ...

找到问题所在了  螺距曲线的问题 , 悬停根据螺距定高 转速不变

楼主:
最后发现飞机重量太重  螺距曲线拉不下来 ,切定高时遥控器给的始终时比悬停螺距大的 目标高度值 , 转速调高后,不敢调太高了 ,螺距曲线下来了一些 但还是定不住,微往上飘,看下日志高度曲线吧  红色。

网友(2019-02-15):
引用 楼主:
最后发现飞机重量太重  螺距曲线拉不下来 ,切定高时遥控器给的始终时比悬停螺距大的 目标高度值 , 转速调 ...

试试把最大螺距调高,相应的螺距中点的螺距也会变大了

网友D(2019-08-07):
楼主,方便留个扣扣交流下吗?

网友:
我试验的时候有几次定点只能往高处跑,降不下来,如何解决的我也忘了,运气比较好,两次换飞控都成功了,雷迅ck还有乐迪迷你pix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飞机也是这样,电调定速了;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电调定速后,在自稳模式,大约推螺距到70%位置才可以悬 ...

油门中立点没设好,肯定会乱窜的

网友F(2021-03-10):
引用 网友E:
油门中立点没设好,肯定会乱窜的

你好,大神这个油门中立点怎么设置呀?我的飞机一拨定高就往上串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好,大神这个油门中立点怎么设置呀?我的飞机一拨定高就往上串

rc3 trim看看数据。加上thdz要小雨,实际中立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好,大神这个油门中立点怎么设置呀?我的飞机一拨定高就往上串

大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于

最小螺距比零螺距小一点就行吗

网友:
正常情况下油门摇杆中点切定高或者带定高的模式飞机上保持当前高度的,飞控以控制螺距通道3来检测的也就是3通道的值为中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于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rc3 trim看看数据。加上thdz要小雨,实际中立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rc3 trim看看数据。加上thdz要小雨,实际中立数

是图片中划红圈的地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图片中划红圈的地方吗?

跳到 266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跳到 266 看看

我调到300现在能定高了、但定一会电机就没有力了、切回自稳又好了、什么情况、大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跳到 266 看看

大神、光流要怎么调试、我的一切光流定点、就前后晃动的厉害、光流有pid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神、光流要怎么调试、我的一切光流定点、就前后晃动的厉害、光流有pid吗?

我发现这个和直升机本身的pid也有关系,你光流的赫兹数弄小点,pid真的要自己摸索出来的,光流要在飞机自助悬浮的时候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这个和直升机本身的pid也有关系,你光流的赫兹数弄小点,pid真的要自己摸索出来的,光流要在飞机自 ...

大神光流赫兹数在哪里调、谢谢

网友F(2021-05-10):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这个和直升机本身的pid也有关系,你光流的赫兹数弄小点,pid真的要自己摸索出来的,光流要在飞机自 ...

大佬、在吗光流赫兹在哪里调、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在吗光流赫兹在哪里调、谢谢

fh  然后里面 找HZ 的那种参数,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