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的珍爱!1/144海浪级遥控浅挺

楼主(2019-01-09):
这台真的是我最爱的模型玩具!1/144海浪级遥控浅挺,这是一台以"静态模型"为壳,搭配上全自制的"WTC" 密水舱组合而成的遥控潜水艇。WTC密水舱里包含了动力来源-360马达、电子变速器、锂电池、接收器、伺服机、水泵、进水腔体等电子及机械零件。简单来说,可以把WTC想象成是具有行动能力的动态个体,而外部的静态模型壳就像是一套好看的"西装"一样,穿在 WTC 密水舱上。
大部分解这艘海狼级潜水艇:
外壳改装成上开式设计,方便拆组体内的密水舱。自己造遥控潜水艇最主要的关键在于密水舱的防水,防水做得好,就不用担心漏水导致内部电子零件短路或是进水过重而沉船。这次的WTC独立防水舱使用透明压克力管当外壳,并且自己车出两侧的封盖,中间再依照各机件的大小隔出不同的room。这次的WTC 密水舱的防水成果非常的好,各个零件配置设也不错,如果哪个零件换了,拆换都不算太难。
密水舱放入外底壳后,使用三条3M 的魔鬼粘缎带固定,避免在行驶时跑位或是下潜时脱壳。固定好密水舱之后,接下来要进行车叶桨与动力轴的结合,以及水平舵与方向舵拉杆的结合;以上三种轴杆的结合是以螺丝轮挡固定的方式,实际上拆装了几次之后,我觉得这个设计除了组装时要对位要精准外,还要很小心以免螺丝掉落,拆装的时间也是蛮久的,下一台潜艇要想个更好的设计做改良。
遥控潜水艇可以分"动态冲潜" "静态下潜" 两种;前者是以后方叶片的推力配合水平舵的角度""入水底,当后方推力停止后,受到本身浮力大于总重量的关系,失去动力后会自己浮上来;而静态下潜主要原理是内部可变重量,以这台海狼号为例,当要下潜时,水泵会先将水引入进水舱中,使得整体的重量增加,此时重量大于浮力,潜水艇就下潜到水中;当要上浮时,此时水泵再将进水舱里的水排出去,此时总重量变轻,这时潜艇就会浮上来了。
下水后首要的工作就是配重,配重也是一门学问,因为密水舱内部零件重量不一,所以外壳的配重要将前后的重量分配均化,避免航行时头重脚轻。再来要注意的就是吃水线的位置,因为海狼潜艇上半部主体是黑色的,因此我将船体的上半部多露出一些,方便操控时的目视观察。
还有一个配重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左右航行时的配重"  ,像是这一艘浪狼级潜艇是使单车叶驱动,在马达较大的情况下,反扭力的情况就会变得很明显,因此我在左右配重时刻意先微倾一边,这样子在中或高速航行时,船体左右就会比较平稳些。感谢胜博发爱心公益 http://chiayuan.org.tw/提供此模型。

网友:
怎么保证放到水里不翻

网友:
一般来说,在水里不能保持平衡,可能是压重没有配置,或者配置的过轻,造成重心上移。可以的话,在潜艇模型内的底部增加压重,有条件的可以用铅块,没有条件的,用橡皮泥包住钢钉也不错,如果潜艇模型自重不大,直接就用橡皮泥也可以,如果您的潜艇是可以下潜和上浮的,那么在配重的时候,还要考虑到纵向的重心问题。总之,再纵向和横向的重心重合点上增加配种,是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法。

网友:
错别字有点多

网友:
没事的,沉了还能再来,继续加油

网友:
很棒的设计

网友:
真是高手,做的真好。

网友:
遥控用什么方式?无线电能穿透水吗?

网友:
有视频吗

网友A:
把尾喷管后面做一个粘死的反向螺旋桨。反扭问题就没了

网友:
做船做久了也想搞搞潜艇

网友:
但是福州的水域 要是河里 下水就不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尾喷管后面做一个粘死的反向螺旋桨。反扭问题就没了

请先知大师指点,没明白,怎么粘实一个反向桨。盼您有空时详细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先知大师指点,没明白,怎么粘实一个反向桨。盼您有空时详细指点。谢谢。

具体的原理看我那个北风之神的帖子

网友C:
你好!我想做一个台风模型。请问哪里可以买到台风的壳?

网友(2019-03-09):
楼主在哪买的

网友D(2019-04-14):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做海狼静改动。有两个问题一直没什么好的想法想请教一下楼主。第一个就是遥控器的选择,我的海狼需要至少8个通道,而这个通道数的遥控器一般都是2.4GHz,在水下可能会出现失联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关于遥控器的选择问题;第二个就是船尾机构设计问题,船尾要有主轴、水平舵和方向舵的控制,恰好三个轴的轴线还两两垂直交于一点,我的结构设计会出现干涉,可能水平舵转到一个点就会导致方向舵卡住转不了。所以关于这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我最近也在做海狼静改动。有两个问题一直没什么好的想法想请教一下楼主。第一个就是遥控器的选择 ...

遥控器是潜艇最难弄的地方 一般是36mhz到72mhz 越低越好比36低也可以只要你能买到 交接处一般会拐一下子 多看看先知trall的帖子你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做一个台风模型。请问哪里可以买到台风的壳?

如果你想买3d打印的直接在淘宝搜 一哥模型 他家做大比例的3d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