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款汇纳580到手拆拆拆,改改改,玩玩、

楼主(2019-01-09):
不足:

  遥控器手感一般,然后丝杆电机玩起来响,速度慢,力气也还行,挖沙土松土没压力,还发现前重后轻直接拆开加配重,电路板下及周边都加了,要注意的是电路板下加完记得贴电工胶布,避免金属配重块接触导致短路,我这台小臂力气比大臂,挖斗的力气明显小些,不知道是不是580的通病还是我这台个别现象。冒烟器直接没用,商家爽快补发模冒烟块!
总结一下:580,到手总体做工还是不做的,全金属重量十足,对的起这个价格。

网友A:
什么价钱?¥2999?

网友:
好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价钱?¥2999?

1700闲鱼一搜一大把

网友:
不是液压没意思

网友B:
550装580主板,加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装580主板,加配重,

厉害,我也有台550本来也打算改的,考虑成本和外观防真问题就没改了,就直接买的成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厉害,我也有台550本来也打算改的,考虑成本和外观防真问题就没改了,就直接买的成品

580比例还是不正确,我这个咸鱼卖1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0比例还是不正确,我这个咸鱼卖1200

对啊,你这个改好都得1000+了,这个价格我估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580毕竟人家是全金属,是成品,不是diy。

网友(2019-12-05):
这个改的可以。机子哪里买的?

网友(2020-02-11):
引用 楼主:
1700闲鱼一搜一大把

闲鱼的不敢买哦!问题一大堆

网友(2020-08-31):
你好楼主。请教一下怎么打开后面的盖子。螺丝刀伸不进去啊

网友:
请教一下 580挖机打开电源不能启动 不知道哪里毛病   大神们分析一下

网友(2020-09-30):
580是比例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