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谁有简单点的炮塔上盖改强磁的方法?

楼主(2019-01-09):
如题,群里魔友的办法懂不懂就得把螺丝柱割掉一块啊,还得割得很精确,有没有简单点的办法呢?

网友A:
你想盖哪块?炮长那边盖子还是整个坦克上盖子?炮长那边小的建议直接用胶粘磁铁就好了,盖子我感觉还是做铰链,里面带自锁的那种,我最近准备画一套图纸出来做个,锁原来的螺丝上面

网友A:
大致上原理就是这样,因为坦克最近过年没在家,几个螺丝孔间距还有空间尺寸测不了,等过几天扛回来坦克再画个完整的图纸出来

楼主(2019-02-11):
引用 网友A:
大致上原理就是这样,因为坦克最近过年没在家,几个螺丝孔间距还有空间尺寸测不了,等过几天扛回来坦克再画 ...

我想整个炮塔上盖作强磁,您画的这图我看不懂啊? 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上原理就是这样,因为坦克最近过年没在家,几个螺丝孔间距还有空间尺寸测不了,等过几天扛回来坦克再画 ...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用两个自锁铰链固定在坦克炮塔盖子的后部,对吗?
那么,一 固定自锁铰链的螺丝在炮塔外面会显露出来。  二、没有自锁铰链的那一端会不会扣不严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盖哪块?炮长那边盖子还是整个坦克上盖子?炮长那边小的建议直接用胶粘磁铁就好了,盖子我感觉还是做铰 ...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37.7f7320banzJXcM&id=546156505038&ns=1&abbucket=6   这个小号铰链可以不?

网友A:
参考这样,我这个是坦克上面板连接件,简单的自锁,你如果是做炮塔上的,可以到马云家找金属炮塔改装,那里面有适合炮台的铰链,盖子可以用磁铁吸铁片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这样,我这个是坦克上面板连接件,简单的自锁,你如果是做炮塔上的,可以到马云家找金属炮塔改装,那里 ...

哦,3D忘记穿2mm轴了……画的比较捉急

网友(2021-08-02):
偷懒的办法,组装后看哪里有空,左右前后的找几个点粘上合适形状的小磁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