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空心杯电机厂家,电机方面的问题,我可以回复大家。

楼主(2019-01-09):
(无正文)

楼主:
图一,图三,是无刷,图二为有刷

网友A:
可以用轴承替代铜套吗?

网友B:
空心杯有大功率的吗?除了惯性小,响应快,还有啥优点吗?

网友:
图一图三是有感无刷

网友C:
刘明一下,有刷空心杯电机的寿命一般是多长?

网友:
我的问题和六楼一样

网友:
我的问题跟7楼一样

网友:
坐等科普

网友:
我想看看你们空心呗电机内部结构!快拆一个解解眼馋!

网友:
空心杯可以当杯子用吗?

网友:
起落架厂家的电机  市面能买到不  有啥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轴承替代铜套吗?

可以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心杯有大功率的吗?除了惯性小,响应快,还有啥优点吗?

安静,功耗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刘明一下,有刷空心杯电机的寿命一般是多长?

跟电机自身的转速负载都有很大关系,例如:10000转的电机,持续使用寿命至少在600小时,20000转,300小时

网友:
空心杯的电刷总是坏,买整个空心杯又不便宜,哪里能单买到电刷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跟电机自身的转速负载都有很大关系,例如:10000转的电机,持续使用寿命至少在600小时,20000转,300小时 ...

那一般用在舵机上的空心杯电机转速是多少?寿命是多久?

网友D:
主要可要应用在哪些方面,适合的机型。普及下吧

网友:
空心杯是一只恋爱受了伤,剩下空心你要不要的杯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一般用在舵机上的空心杯电机转速是多少?寿命是多久?

一万多转,到三万多转,基本上齿轮会比电机先坏掉(钢齿除外),舵机用钢齿的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可要应用在哪些方面,适合的机型。普及下吧

应用行业就比较广了,说下舵机里面常用的几款马达, 1215/1515/1715/1718  功率从小到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用行业就比较广了,说下舵机里面常用的几款马达, 1215/1515/1715/1718  功率从小到大,

我有一套舵机想换里面的空心杯电机,1718尺寸的,能帮我换一下吗?怎样联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套舵机想换里面的空心杯电机,1718尺寸的,能帮我换一下吗?怎样联系你。

这个你还是找你买舵机的经销商沟通;我们是工厂,接单做货,不做零售的,抱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你还是找你买舵机的经销商沟通;我们是工厂,接单做货,不做零售的,抱歉啊!

明白,谢谢。

网友(2019-04-25):
我的四通迷你电直,尾巴是空心杯的,悬停的时候时不时会抖下,问下是寿命快到了还是摔多了这样还是陀螺仪问题?

网友E(2019-06-05):
两个孔的空心杯8520和四个孔的8520性能有分别吗?

网友(2020-05-02):
比如3.7 v的1020的空心杯用多少的电调最好!怎么计算的求解!

网友:
这不是舵机用的么

网友:
涨知识了,我一直觉得舵机最先坏掉的是电位器或者电机。原来普通齿轮要比电机短命

网友:
具体先,有没有表格化的参数

网友:
CPU散热风扇那种无刷电机,线圈只有两组。磁铁是闭合圆环。我一直搞不明白它的工作原理。能讲一下吗

网友(2020-11-07):
引用 网友C:
刘明一下,有刷空心杯电机的寿命一般是多长?

看电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一,图三,是无刷,图二为有刷

无刷空心杯转子和普通无刷电机磁铁转子不一样吗?定子没有磁芯那磁隙效率要低一些吧。没有无感无刷空心杯吗?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