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对讲机信号在 (近的距离)会干扰2.4G 5. ...
请教一下各位。对讲机信号在 (近的距离)会干扰2.4G 5.8G信号吗?

楼主(2019-01-09):
请教一下各位。对讲机信号在 (近的距离)会干扰2.4G 5.8G信号吗?

网友A:
应该不会啊,对讲机一般是433,不在一个频率

网友B:
難說啦 對講機諧波 近距離有可能

网友C:
一般来说对讲机是U段的业余段,在438波段,,而V段一般是144,和2.4g的信号没办法相互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