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个玩船用过无天线E版接收机或天线不伸出船外(2.4G遥控)?

楼主(2019-01-09):
同题目问题,我现在用扶他爸4PV遥控玩车基本都用无天线E版接收机,不知船能否这样用?或者天线不伸出船外?

网友:
玩船最好用PCM制式的控

网友:
船最好别这样 水面反射消波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A:
我的船是玻璃钢壳 用天地飞4从不外露天线 500米没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船是玻璃钢壳 用天地飞4从不外露天线 500米没失控过

500米?怎样知道500米远?另外你是什么船?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0米?怎样知道500米远?另外你是什么船?

玻璃钢O艇  水道总共1200米左右我在中间亭子基本满湖乱跑 最低也有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玻璃钢O艇  水道总共1200米左右我在中间亭子基本满湖乱跑 最低也有500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回头我也试试

网友B(2019-02-20):
不是碳纤维的壳就无所谓,碳纤维的就要伸出船外,别瞎搞,伸出船外的天线翻船了更没信号了,玻纤、混纺的贴在船盖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碳纤维的壳就无所谓,碳纤维的就要伸出船外,别瞎搞,伸出船外的天线翻船了更没信号了,玻纤、混纺的贴 ...

你说的是贴船盖内侧还是钻个孔贴船盖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贴船盖内侧还是钻个孔贴船盖外?

内就可以了,钻到外面不就和树个天线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就可以了,钻到外面不就和树个天线一样了

好的谢谢,我也试试